电直的电池用到什么程度算是不能用了?

楼主(2009-07-31):
我有块电直飞了无数次了 我都忘了多少次了 反正已经鼓得都消气了 可能是鼓得次数太多 抱在外面的那成金属箔之类的东西都撑大了 这样还能用吗?会突然爆炸,断电,燃烧或者其他情况吗?不过飞还是能飞很长时间的 4分钟左右

网友A:
别过冲就不会爆,放心用。

网友B:
我用电池时不会等到加不上油或让电调自动保护,等锁尾不好时就是电量不足的先兆,落下来进行充电或换电池再飞,如果你等到他飞不起来后,电池就快坏了。

网友C:
先定时3分钟飞行下来测电压,高于3.8V就延长时间直至3.8V左右,这样的定时对电池寿命比较有利。供参考

网友D(2009-09-02):
我通常玩到3.7V后,更换电池,长期保存一般3.8,3.9V左右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