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雕刻机的毒。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很多DIY机有个严重的致命通病。

楼主(2009-07-31):
光轴安装方式很重要,错误。正确都在一图 请大家批判。 为说明问题 正确的那边,没有插入。配合要求是过渡配合。

网友:
顶~~有了定位,安装调试都容易多了...

网友:
还有一种是两种方式结合的比较好,楼主右侧图中用挡圈的我还真没见到一般用抱紧的光轴座

楼主:
两种方式结合不好,光轴参与了支撑结构的轴向方向受力,而且也不利于精度调整。 除非光轴和其他零件长度误差一点都没有。 否则按下葫芦起了瓢,极其难安装到精度要求。即便安装到了,将来运行后光轴受力,温度等引起的形变也会带动整体精度乱跑。另:用档圈的很多 随便打开一台打印机看看便知。

网友:
真要精度的谁还使光轴啊

网友:
两个零件要保持一定精度,必然有第三个零件参与调整。 以图为例,单个螺丝的不能保持长期精度,因为结合面本身受力而不稳固,所以有光轴座这个东西。 右边打精密孔,精密到什么程度?不如打个大孔,侧面用3个以上螺丝止位,可调度就很大。理想的还是用座,是经典方案。

网友:
不是用座安装吗

网友:
楼主还是不要闭门造车了,还是先去看看真正的雕刻机是什么样的吧不是拆开打印机推理雕刻机,采用何种安装方式和精度技术要求技术手段都有关系,这个东西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要你舍得花钱就行

楼主:
哈哈 不开玩笑了 俺闭门读书呢 没造车 俺发现 光轴不是轴 是捣鬼,学名叫做圆柱面直线捣鬼,属于被机器结构支撑的部件。总之左边那样的方式肯定是错误的,结构上有个说法就是螺纹不进剪切面,师傅说如果进去了。那结构多半是有问题。贴点书共享。

网友:
光轴这样装本身就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