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舵机

楼主(2009-07-31):
舵机
9克17克之类的是怎么和不同级的直机对上号?
比如9克的多级对450
多少克对500
30油机
50油机?
另外数码舵机是不是也分为锁尾数码舵机和十字盘控制舵机(不知道术语怎么说)?
舵机怎么分辨它的性能?比如如果选锁尾舵机,要参考那些性能?响应速度和扭力?
还有450的锁尾舵机能不能和500通用?如果450级别的锁尾舵机用在500上会不会力道不够?或者扫齿?

网友A:
9克舵机是指舵机的标称重量,与实际重量有些差异。各重量级别舵机外形尺寸基本相当,多数可以互换。至于用到飞机斜盘还是锁尾或者什么大小的飞机上主要看舵机性能。
说得不全,呵呵

网友B:
锁尾舵机,主要是看速度和稳定性,前提是设置得当,有好多模友新上的锁尾舵机时说不好,没几天就坏了,其实很多都是设置的问题,例如:尾舵机舵量设置的过大,大于尾推的行程,最后的结果就是,烧舵机,呵呵

网友C(2009-10-31):
一般越重的力量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