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保姆的风扇多少度时候才会开始转?(已找到故障原因了)

楼主(2009-07-31):
入手了一个保姆,测试放电功能,6S
电池
同时放电,感觉温度非常高,手摸上去只能放两三秒钟时间,但是风扇还没有开始转,不知道是否正常?这个风扇要温度达到多少才会转呢
故障原因:风扇插头插反了
另外:希望UN能把
充电器
的说明书也更新下,旧的说明书已经不适合了新版的充电器了

网友A:
我的一按开始放电,风扇就转

网友B:
放电不转肯定是风扇没有插好

网友C:
只要放电就应该转的。检查一下风扇的插头有没有插反及有没有与第五脚短路。
看看我的帖子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刚才打开检查,真的是插头插反了  ,难道保姆出厂的时候都不进行测试的吗?
下午放电的时候真是烫啊,后来手摸上去只能坚持一秒钟,估计里面的温度超过一百度了,幸亏没有烧坏保姆,不知道对寿命有没有影响

网友D:
厂家快快改进吧~~~

网友E:
怎么放电??
我的A6如何设置??
锂电3s 11.1v 是在A6 上设 3.9V 吗??
还有那电池的图案是??
请老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