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台与卡盘

楼主(2009-07-31):
本人还没有用过回转台,所以还没想到回转台与卡盘的安装,在今天看贴时就想到一个疑问,就是卡盘是怎样装到回转台上的呢?在此想向坛里的大大学习下.

网友A:
因为回转台配卡盘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1、最理想的连接:带锥柄(锥度与回转台一致)的法兰(直径要比卡盘大),这里法兰与车床形式一样,是一个卡盘与回转台的媒介。
2、手紧卡盘有锣纹连接孔,车一个锥柄另一头带卡盘的连接锣纹,上紧卡盘往回转台一插了事,嫌不够结实加一锣丝上紧锥柄吊杆孔。
还有的请楼下回答。

网友B:
1.锥柄,2.连接板,3.打几个连接孔。看实际情况,都可以。

网友C:
请哪位给个图,谢谢!

网友D(2009-11-09):
连接盘要用大车干,小车干不了。装配有精度要求
锥柄精度高些,而且比较容易,但没有法兰连接盘牢固。
有些小卡盘本身就带锥柄,但稍大点(>100mm)就没有这种规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