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撞水的视频。。。

楼主(2009-07-31):
 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5MzQxMzg0.html
是最后部分才拍到下水的。
好几天前的。好像是失控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直生生就下去了,收油了马达还转。场地很大,就十多平米是积水。。我怎么就中招了。。
电调坏了。 通电后,开遥控,滴一声就开始发烫。。。
舵机
可以控制,推油门,马达卡一下就不反应。。
能修好么?
我奇怪啊。为什么着水后东西那么容易烧啊? 水导电性不是很强啊?

楼主:
上传速度太慢了~。
在哪里都一样慢,在优酷上传了半个小时。
本想直接贴到这里的。算了。

网友A:
电调坏了算好了!
450掉进水里很代价很大呢!
电调肯定坏!
450用的舵机基本是数码或高级的舵机,基本200以上一个,所以一就不坏,或有点小问题,舵机基本坏掉!

网友B:
看了视频感觉飞机跟被投下的**一样落水挺漂亮的 再看lz都慌了,像是要扔了控就去查看残骸去了,这样不对哦,要拿着控去找的。

楼主:
是慌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我的136F接收器啊~~

网友C:
一般落水 坏的大部分是电调

网友D:
:funk: 最后落水的那一下。。。。

网友E:
航空局规定:飞机有3个迫降地点。但在有跑道的情况下 要在跑道迫降,没有跑道 也要在陆地迫降, 2者都没有 才选水面迫降, 我看有跑道 有陆地 不知道LZ为什么要选择水面迫降。。。:loveliness:
安慰一下LZ

网友F:
翼龙,有水机版的?:loveliness:

网友:
哇一下扎进水里了

网友G:
机手的精神很值得表扬!
入了水还能那么镇定

网友:
楼主怎么说水的导电性不强呢,电子设备是绝对不能进水的。MOS管连静电都怕

网友H:
先别通电 晾干后基本不会坏

网友I:
看来翼龙要想洗澡了

网友J:
 LZ好自为之!!如果我是你,我会拿回家,一一排除故障!

网友J:
祝贺你:翼龙小弟弟,你成为海军第N批水手!!

网友K:
慰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