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箭D26010数码舵机 与 futaba 9257 对比测试

楼主(2009-07-31):
很荣幸能参加蓝箭最新的D26010舵机测试,蓝箭一直给人以国货精品的品牌印象,尤其以轻量级电子产品著称,在研发与生产方面都非常的有实力。如今推出D26010这样的产品,无疑是广大450爱好者的福音,让大家能用更低的价格享受到超过进口产品的性能! 从之前公布的信息来看,D26010的定位是450~500级直升机的锁尾舵机,外型与尺寸都与futaba的经典舵机9257完全一致,而内部齿轮更是与9257达到100%兼容,观其参数,力量和速度都超过了9257!

   刚好手上有个9257,不妨就拿他们来个直观的对比测试!

楼主:
外包装很不错,漂亮的蓝色纸板把舵机衬托的非常精致,包装底部详细标注了舵机的各项参数

舵机附赠了一包舵臂,一张三包说明以及产品安装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比较详细,连陀螺仪的调整也一起附带在内,但有几点不足:

1.纸张和印刷质量比较普通,与外包装的风格有一定差距

2.有错别字,比如下图中的“NO”

3.没有标注是多少US的舵机,时下新出的陀螺如GP750,GY520等都有支持760US窄频舵机的功能,如果搭配错误会造成烧舵机的严重后果!建议厂家在说明书上要重点体现!

楼主:
舵机外壳做工较好,但在个别表面有摩擦的痕迹,不够光洁,这应该是能否再加强的细节

舵机线长度比9257长,感觉其实可以缩短一点,方便布线,插头是标准的JR金插,各方面用料都不错

楼主:
下面开始横向对比,从外观上看,确实与9257完全一致! 不过我的这颗贴纸贴歪了,批评一下,这不是优秀品牌应该出现的情况~~

网友:
能不能等等我的到了再发帖子啊。你们都测试完了。好的坏的都说了我说啥啊!!!!!!!!!!!!!!!!!!!!!!!!!!!!

网友:
拆开看看里边吧

网友:
测试视频

楼主:
5imx刚才居然当掉了! 害我白写了一堆。。。继续

不通电状态下,用手轻轻转动舵盘,发觉完全无法转动,看到另一位模友提到上了螺丝就会转不动,但我卸掉螺丝后一样转不动。反观9257,轻轻转动舵盘,丝般顺滑,既然齿轮和9257一样,或许是电机的磁力更大的缘故?

与9257的舵臂摆在一起,乍看之下一模一样,仔细观察会发现,D26010的孔更大,圆圈也更高,不知为何这样设计,既然齿轮都100%兼容了,舵机臂为何不也做兼容呢??

楼主:
下面进入通电测试阶段,先把舵机通过Y线接在同一个通道上,这样对比起来最直观最清楚

测试视频1,主要观察回中等基本特性,以D26010的精致做工来说,这类测试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两个舵盘的运动轨迹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插上陀螺测试!感度且设为50,方便观察, 同样也是用Y线分出来,这一轮的结果就有比较大的区别了:

D26010对轻微振动的响应非常灵敏,在极其轻微的触碰陀螺时,9257不动,但D26010已经开始小范围的运作

以各种幅度晃动陀螺,能明显看出D26010的响应频率更高,摆动的次数比9257更多,速度仿佛更快

两支舵机在陀螺静止时均无频响,说明内部配合运作的都很精密

楼主:
晃动了三五分钟之后。。。。 D26010的电机部位出现了明显的温度升高情况。。 由于没有测温设备所以无法直观的呈现给大家。同样的情况下,9257是凉的,看来在电机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楼主:
接下来又用X6 plus充电器自带的舵机测试功能进行了测试,舵机速度基本稳定在 0.07s/60度 ,死区在 1μs

明天或者后天将找时间进行装机试飞,希望能有好的表现!

网友:
lz

麻烦拆开上个内部图才有说服力.别表面一朵花,里面XXX

楼主:
内部图别的模友有拍,我就不拆了。。

网友:
今天看到楼主实物,就外观上看,确实不错。
    转动舵盘,很紧密,没虚位。
        楼主争取早日上机试!!!

楼主:
今日试飞视频,总体感觉不错,在3D模式下配合401陀螺锁的非常牢,蓝箭D26010 舵机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国货精品! 它的出现进一步降低了广大模友玩直升机的门槛,值得广大模友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