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两年模型,发现几个基础知道都不了解,请大家帮忙看看(对SWSH不了解的可以进来)

楼主(2009-07-31):
今天调试亚托500ESP时,碰到如下情况,虽说玩了两年模型了,直升机、固定翼、房车、大脚、越野、拖头、电船家里都有!但是还是遇到一些我还不理解的基本常识,望大家指教!飞机是:YT500ESP,原厂动力系统,DS510舵机,GP750+DS620,Futeba 6exhp+146ip。现在处于练习对头悬停和对尾倒飞悬停的状态!重点问题就是Futeba 6exhp的设置问题!1. 菜单中的“SWSH”是什么意思?作何使用?亚托500ESP需要如何设置?现在设置为:ch R +50%、ch E +50%、ch  P+50%、3-5。按照说明书的说法,我不理解,望大家指教!2. 菜单中“EXPO”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本人也是不理解!3.菜单中“EPR”是不是调整舵机工作的角度大小?比如,第一通道设置在100%,舵机工作角度在100%之间!而设置在120%时,舵机工作角度在120%之间?主要大家还是帮我看看SWSH,今天把说明书都背上了,还是理解不过来!望大侠指教!谢谢!另外,飞机做翻滚动作时,怎么翻个跟头要很长时间?手法没有问题!

楼主:
飞机是:
YT500ESP,原厂动力系统,DS510舵机,GP750+DS620,Futeba 6exhp+146ip。

现在处于练习对头悬停和对尾倒飞悬停的状态!

重点问题就是Futeba 6exhp的设置问题!

1. 菜单中的“SWSH”是什么意思?作何使用?亚托500ESP需要如何设置?
现在设置为:
ch R +50%、

ch E +50%、

ch  P+50%、

3-5。

按照说明书的说法,我不理解,望大家指教!

2. 菜单中“EXPO”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本人也是不理解!

3.菜单中“EPR”是不是调整舵机工作的角度大小?比如,第一通道设置在100%,舵机工作角度在100%之间!而设置在120%时,舵机工作角度在120%之间?

网友:
swsh是斜盤的意思,
是CH A 不是CH R 就是副翼
CH E是升降舵
CH P是螺蚷
通常這三個都調在50~60%, 可能是+, 也可能是-, 看需要而定
這三個舵機就是近住主軸的舵機
不是3-5, 而是3-S, 就是三個伺服機的意思
2, EXPO是調校舵機的反應是線性還是指數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有点明白,但不是很懂!SWSH到底做什么用的?

网友:
同问一下3D模式下的SWSH设置50%-or-100%

网友A:
CH A 是副翼
CH E是升降舵
CH P是螺蚷

通俗点就是调整灵敏度,你把CHA调整小点,会发现,左右打舵时候,副翼左右移动的范围变小
CHE就是升降咯
推荐这2个设置小点,机器会比较迟钝。设置大点会很灵敏

CHP如果调大,整个螺距上升速度也会变快,那相反。整个螺距可调整的范围就变大。推荐这个就设置为50%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EXPO什么意思,到底怎么设置才好,我的斜盘舵机在慢打摇杆的时候感觉一顿一顿的不是很流畅样的,快速的时候感觉还好,D95的斜盘,请问是不是还要在控上设置什么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 A 是副翼CH E是升降舵CH P是螺蚷通俗点就是调整灵敏度,你把CHA调整小点,会发现,左右打舵时候,副翼左右移动的范围变小CHE就是升降咯推荐这2个设置小点,机器会比较迟钝。设置大点会很灵敏CHP如 ...
谢谢,明白了!但是CHP不是很明白,上升速度变快,指的是十字盘上下活动的时间变短、速度变快?还是指的螺矩总行程变大?

网友:
旁边听听~~~ 我也想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但是CHP不是很明白,上升速度变快,指的是十字盘上下活动的时间变短、速度变快?还是指的螺矩总行程变大?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的。数值越大,总行程越大。
还有正负代表方向。比如CHA,-50%的时候,打舵的方向与实际相反,则你可以调整到+50%,方向就反过来。。

网友:
我理解的CHP是这样的,如果设成100%  调好了螺距 +10   -10    当CHP为80%时,螺距为会为+8   -8  当然了每个机子调得不一样,有可能不一样,但意思是这个意思

楼主:
调整CHA和CHE,数值减小且为正时,飞机会变得很温柔!数值变大且为正,飞机很灵活!
今天将此两个数据都调到70%,飞机非常灵活,一点点的舵量飞机都有很大的反应!而调到40%,飞机会温柔!

网友:
我还一直以为A和E数值大是迟钝

网友B:
我把swash调到了70%,而把exp调到了-35%,这样飞起来感觉很顺手。futaba 10c

网友:
呵呵 早期都不知道怎么用 慢慢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swash调到了70%,而把exp调到了-35%,这样飞起来感觉很顺手。futaba 10c

我觉得这个设置比较兼顾普通航线模式和3D模式,摇杆前1/3行程手感柔和,后部曲线陡直,动作灵活有力,应该有理想的表现。

网友:
这帖子 得走记号

同问  我的 是 -60%    60%  60%

那 前两个 应该调成 -65%     55%  还是  -55%    55%  ? 就类似 于  60%60% 调成55%  55%了?

网友C:
60%    60%    60%
调到 55%  55%  60%

我现在是 -60%  60%  60%
应该调到  -65    55%  60%  那  还是   -55    55%  60%  那???

才是
60%    60%    60%
调到 55%  55%  60%

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    60%    60%
调到 55%  55%  60%

我现在是 -60%  60%  60%
应该调到  -65    55%  60%  那  还是   -55    55%  60%  那???

才是
60%    60%    60%
调到 55%  55%  60%

的效果?
调到-55 55 60就是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
啰嗦一下:
SWSH(十字盘)菜单里的A E P的正负号和数值大家把它分开理解就好了,“+-”是方向,“数值”是大小。
也就是你打舵,如果十字盘动作的方向不对,原来是“-”的,变成“+”的,十字盘的方向就对了(原来是“+”的,变成“-”应该不用说了吧)
“数值”是“0”最小 “100”最大
或者说“0”十字盘没有动作 “50”十字盘动到最大行程的一半 “100”十字盘动到最大行程

网友:
明白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