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医生。。。200的马达这样震动正常吗????

楼主(2009-07-31):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83802&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83829&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马达轴正的很。。。一丝一毫都没弯

网友:
正常,你要是升级了轴传又没调好就知道什么叫不正常震动了

楼主:
这才20%的油门啊

楼主:
手都抓不住的感觉

网友:
可能马达的磁钢圈(外转子)偏掉了。

网友:
楼主这再正常不过了,我的也是这样,空载的情况测试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即使较低的油门马达转速也已经高的离谱了,在飞行时的负载使马达转速远远低于空载的转速,根本达不到使马达出现震动的转速。

当然从视频上不一定能体验到楼主的感受,所以也不完全排除可能马达有问题的因素。

网友:
我的V2,在某老鸟手上换过一只马达,准备试飞,狠不明白自带的马达为什么这摸容易死掉……

网友:
我的kit版也是一样。震动手都抓不住。
估计还是马达问题,动平衡没做好。

网友:
要把一颗5600kV的马达做到空载接近高转时没有震动难度很大,也希望泰世注意到一些模友在这方面的追求。

虽然我的马达空载时也是这样的震动,但是我的飞机从来没有收到过马达的影响,没有震动,大家不必为此担忧和花费时间,如果飞机有震动的话还是看看我之前发的有关震动的排除帖吧。

楼主:
沈医生什么时候过来北京义诊啊?我按照震动排除帖弄了,浆平衡没问题,横轴螺丝,垫片也没问题,主轴更是直的不行。。。我现在的检测水平只能怀疑马达了。。。反正不管怎么弄,我的尾垂直翼在飞的时候都是震的摆动很厉害的。

震动不解决就没法飞。。。因为有2次炸鸡都是震动把尾舵机拉杆震松脱了,上次飞没炸,但是很危险,翻过来声音立马不对了。。。下来一看,尾波2个螺丝和垫片都震飞了。。。我可是打了好多螺丝胶的啊

网友:
觉得可笑。如此严重的震动

自己问过所以很有体会,所以很好判断。震动很严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沈医生什么时候过来北京义诊啊?我按照震动排除帖弄了,浆平衡没问题,横轴螺丝,垫片也没问题,主轴更是直的不行。。。我现在的检测水平只能怀疑马达了。。。反正不管怎么弄,我的尾垂直翼在飞的时候都是震的摆动很 ...

把一切安装完整可飞行的飞机,主桨拆掉,尾桨拆掉,其他一切照样不要改动,上电测试,看看是否还有震动,注意看尾巴和尾轴,拆掉主尾桨和没有拆掉时进行仔细比较,手上的感觉也做一下比较。

如果还有严重的震动感,那么就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包括马达。如果没有什么震动感,尤其尾轴的旋转是没有晃动,那么100%和马达没有关系。

然后装上尾桨,不装主桨,在上电测试,如果有震动,尤其尾轴的旋转有较大晃动,那么很明显,震动来自尾部本身,请仔细检查尾部。如果没有明显震动,那么可以肯定震动来自前部,但不包括马达。

请先做出基本的震动来源的判读,再对症下药。

网友:
去北京泰世已经安排了,只是最终时间还没有确定。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89769&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还是震动。。。。55

楼主:
手拿还是有抓不住的感觉,尾撑放到桌面后,塌塌的声音现场感受比视频强烈多了

网友:
我的也差不多这样,飞吧。没啥问题。

尾巴有没有双桨?

楼主:
我的主尾浆都没有双浆,而且都是一样重的,还是震啊震。。。昨天检查尾舵机舵臂上连接球头的螺丝。。。又松了。。。总之不敢飞了,,,要是硬来迟早要出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主尾浆都没有双浆,而且都是一样重的,还是震啊震。。。昨天检查尾舵机舵臂上连接球头的螺丝。。。又松了。。。总之不敢飞了,,,要是硬来迟早要出事的

如果你比较急的话,就寄来我们处理,把你装好的整个飞机一起发来,遥控器和接收机不用发。

楼主:
能告诉我北京大概什么时候义诊不?不是很急,但是要等上几个月就算了

网友:
真的震动得离题,如新手!就给你這机玩死,希望(泰記)認真的,保证一下出品才是。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真的震动的很离谱啊!

网友:
小问题拖那么久还没好吗

LZ自己还没搞好吗

楼主:
通过调整皮带松紧,震动比以前要好那么一点,通过给尾波固定座上止付螺帽,暂时也不用担心螺丝震飞
但是马达的问题始终还是存在,希望泰世快点来北京义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调整皮带松紧,震动比以前要好那么一点,通过给尾波固定座上止付螺帽,暂时也不用担心螺丝震飞
但是马达的问题始终还是存在,希望泰世快点来北京义诊了

我的建议,你把飞机寄来,过来的邮费你先垫付,回去的邮费我们出,另外送配件给你补足你支付的运费。

楼主:
引用:

我的建议,你把飞机寄来,过来的邮费你先垫付,回去的邮费我们出,另外送配件给你补足你支付的运费。

前阵子没空,今天下午才把飞机寄走。。。。刚刚又看到yt最近售后闹的挺大的。玩模型1年整了。。真正让我感觉到有售后的就henge和泰世了,要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