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怎么锁定油门啊 难道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楼主(2009-08-01):
搜索了一下,包括我以前发的帖子都无人问津,我的是450电直,就想测试螺距的同时不让马达转动,不拔马达线,这样的效果是叫油门锁定吧?可怎么选也选不出来。。。

网友:
非常简单的功能,看看FF9的说明书就明白了。

兄弟在没有详细查看资料的情况下,发这样的贴子,好多知道的人都懒得回答的。

我正在写10C的使用说明,你可以留意一下。

楼主:
我知道有油门锁定这一项啊。。。可就是不知道使用过程,是不是在advance menu 里有个thr-hold,进去后怎么弄就不知道了,只能选择inh和off,谁有傻瓜教程来一份啊,僧人师傅辛苦了,你的帖子我还没去顶呢

楼主:
ff9中文说明书我也有,上面说到在mix选项上,转动轮盘,选择到on,可是我只能转出inh和off,可恶的on跑哪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f9中文说明书我也有,上面说到在mix选项上,转动轮盘,选择到on,可是我只能转出inh和off,可恶的on跑哪去了?

那个ON是在你选择的开关到指定的位置才会变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