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充8节AA电池, 请推荐一款充电器

楼主(2009-08-01):
遥控器上的用8节电池

网友:
品胜 TS-KC006 Quick Charger, 我用这个,是快冲,自动断电

网友:
可以买B6、老高的battery manager ,我只用过这两个!基本所有类型的电池都可以冲!
找个旧的遥控器,拆下电池仓,正好可以装八节电池!自己加跟线,就可以一起冲了!

网友:
淘宝查XX,最好的充电器。

网友:
我用的是松下830,配电源是32块钱,支持快慢充,一次可充四节。

网友A:
松下830是垃圾 千万别用 我就是看它有个液晶 还以为是高级货 其实是召回品 设计有缺陷 会损坏电池的 手上有两个现在都用来当容量测试仪的电池夹
强力推荐sony CS2A划痕版 10块一个 买四个就可以充八节了 充电电流400ma
其次是BQ395  这个是37块一个  要买两个才可以充八节 充电电流550ma

网友:
以前用控来充,充一整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830是垃圾 千万别用 我就是看它有个液晶 还以为是高级货 其实是召回品 设计有缺陷 会损坏电池的 手上有两个现在都用来当容量测试仪的电池夹
强力推荐sony CS2A划痕版 10块一个 买四个就可以充八节了 充电电流40 ...

830正因为是召回货,所以才超值,原设计热保护不起使用,2A充电电流下电池会发热,买回后要改造一下才行,把采样电阻R32换大还是换小点,忘了,能减小充电电流,适合有动力能力的人。相同货色,不是召回货要价是近20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30正因为是召回货,所以才超值,原设计热保护不起使用,2A充电电流下电池会发热,买回后要改造一下才行,把采样电阻R32换大还是换小点,忘了,能减小充电电流,适合有动力能力的人。相同货色,不是召回货要价是 ...

等你用过了再发表意见吧,不要道听途说,下面是我DIY的容量测试仪,请问我有你所指的动手能力吗?

网友C:
问题是一次能充8节,没这个机器的

4节一次,要不就要自己改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你用过了再发表意见吧,不要道听途说,下面是我DIY的容量测试仪,请问我有你所指的动手能力吗?

这是我的充电器,5V2A电源加充电器总共是32元,如果没改过,充电电流一节2A,二节1A,电池性能稍差点就充不进,要改造过才好用,我的工包电池没改前根本认不出,改过连碱性电池都能充。
在R32上并120电阻,加背光白LED与自锁快慢档开关,慢充时背光亮。垃圾工包1300mah充电电池,三小时充满,用于我的控。
你改过这充电器吗?如果没改过,建议你网上搜索一下这方面文章,我是看了别人的文章才买这个充电器的,超值,很多人改过都行,不可能到了你这里就不行,除非买到的是故障货。

网友A:
请仔细看第三张图  是否有改过 改不改小电流都能用 但是充电器不能只看能不能充电 能不能自动停充 还要看能不能把电池充满 会不会损坏电池 你继续用个几年就知道了 估计手上的电池全坏光光  你还不相信的话就上手电论坛吧 在那里开个咨询帖 看看有多少人会认为BQ830是超值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节一次,要不就要自己改装了

没有吗?就看你的承受能力了,自己taobao搜索Powerex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看第三张图  是否有改过 改不改小电流都能用 但是充电器不能只看能不能充电 能不能自动停充 还要看能不能把电池充满 会不会损坏电池 你继续用个几年就知道了 估计手上的电池全坏光光  你还不相信的话就上手电论 ...

高档电池就用高档充电器吧,范不着为了省几块钱自找麻烦。
我的工包电池两三块钱一节,已经充过十来个循环了,没发现有容量下降的情况,对我来说已经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