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电池中单节电压相差较大影响使用吗?

楼主(2009-08-01):
某知名牌子的锂聚, 悬停下来测量电压分别是3.51 3.52 和3.72 如果这样的情况 这个
电池
是否已经损坏了?
万用表精度0.025%+1 , 应该不是表的问题, 目前用独立平衡充能充到每节3.19X

网友A:
电池有因原一般情况,锂电池电压最低不能低于3.3每节,但标准最低电压不行低于3.7每节,保证3.85每节是压是最好的

网友B:
比较正常,只要每次都保证充满电电压一致就可以。
不过放电要注意,不能过放了。你的放电就稍微过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