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手拿控的标准动作。

楼主(2009-08-01):
:loveliness: 如题,我现在玩模拟器是用双手抱控,两个大拇指操作操纵杆,

刚才看了网上的高手视频,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操作操纵杆,请问哪种操作是标准方式?

网友:
没有标准,只有习惯~!

网友:
整么爽整么拿,

整么爽整么拿,

网友:
 爱怎么拿就怎么拿~~~~

网友:
个人喜欢吧,飞机是自己控制!

网友:
拿控 每个人的手都不一样 所有都有所不同

在练习中找到自己做手最佳的 拿控位子

别人的参考 消化后 再改进 就是自己的舒服姿势了
要稳准快 最好是 两个手指捏干 和加调吊带。

网友:
没有标准,只有适合自己的最佳方式。

网友:
我感觉9通以上的控都比较大,如果手不是很大,只用大拇指控制的话,很可副翼和方向的行程就不够。而且也可能推偏了。

网友A:
有一个大家都没意识到的严重问题

LZ,等你成了高手之后,免不了也要拍些视频,一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水平,二来让新手学习。就象大家常看到的那样,画中画,主画面是飞机,小画面是控。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单指操作,就完全挡住了控的摇杆,很难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等你成了高手之后,免不了也要拍些视频,一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水平,二来让新手学习。就象大家常看到的那样,画中画,主画面是飞机,小画面是控。

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单指操作,就完全挡住了控的摇杆,很难 ...

如此看来双指操作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用来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