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焊机可以DIY氩弧焊机吗?

楼主(2009-08-01):
正序浏览
有人DIY过吗?

网友A:
有待研究

网友:
特行不大一样 要是那种电焊机电压差不多能凑合用
引弧,可以采用划弧其实以前没高压引弧时都采用划弧 但是该起来确实有点麻烦 气路,控制电路、

网友B:
改还不如重新做。

网友C:
不懂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D:
不好改,氩焊是用高频高压引弧,电流可以调节很小,电焊是接触引弧,逆变焊机的电流最小也只能调到 20 A,所以
首先改装,需要加一个高频高压引弧电路,其次要改小电流,而且还要加一些附件如电磁阀,插接件和切换电路,很复杂,不如买一台800 元左右。或者买一台2手坏的改装。

网友E:
不行就是不行

网友F:
估计不行 。

网友G:
会用电焊但不会改,抱歉

网友H:
电流调节是个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I:
不用DIY,直接正极接工件,负极接氩弧焊枪,手工引弧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