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问题

楼主(2009-08-01):
问一下 前辈  前几天炸了一次  我现在修好了   就是飞的时间短很多  原来一块电池有8分钟  现在两分钟就没了   是不是那里没有弄好呀    原在轴承上有油  我修的时候弄掉了  是不是轴承不润滑 的原因吗?还是主电机有问题呀,原来正常修好后就不行了两分钟就没电了!!  前辈指教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楼主,换个cupid吧

楼主:
我改过 动力有比原来强一点  后来四合一坏了

网友:
排除电池的原因 可以怀疑四合一的问题了 前阵子有批缺陷产品

楼主:
四合一 前几天飞也好的呀 买了没几天呢   炸之前很正常的

网友:
以下都有可能:
1、齿轮间的间距是不是太小,即大小齿轮啮合太紧。
2、电池和4合1处是否接触良好,接触好不好可摸下那里看发热严重不。
3、当然不排除硬件的问题,如电机、电池等原因。

还是自己慢慢找吧,你说的轴承也有可能。我说的都是我经历过的。

网友:
ESKY的机,除了LAMA,其他还是怕怕!

楼主:
电池没问题 ,飞下来充电一会就满了,说明电池有电的,四合一因该也没问题,朋友的四合一借我用了一下还是一样,一两分钟就飞不高了,我想因该是电机问题,定了个电机,明天到,换上去看看不知道怎样,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没问题 ,飞下来充电一会就满了,说明电池有电的,四合一因该也没问题,朋友的四合一借我用了一下还是一样,一两分钟就飞不高了,我想因该是电机问题,定了个电机,明天到,换上去看看不知道怎样,呵

你说的电池飞下来充电一会就满了?你说的一会是多久?我的电池(2S  800mAh   10C)飞完要充电1小时左右。我觉得你最好借你朋友的电池试下以彻底排除电池的问题。

楼主:
电池完全用完 是要冲一两个小时的电呢   我的是花牌2S 1000mAh  15C

网友:
充电时间不是固定的,0.5A和1A的充电时间肯定不同啊。

楼主:
是原配充电器

网友:
轴承你用手拨动大桨,如果转动顺滑应该轴承就没事。轴承一般不用加油,出厂都加好的。
看看马达齿和大齿盘是不是过紧了?用手转动大齿盘感觉下。如果很紧就是有问题。
如果是突然发生的时间大幅减少,应该不是电机和电池问题吧

楼主:
那是什么问题   轴承转动顺滑

网友:
电机没坏  还是飞不起来  不知道为啥

网友A:
建议
1  检查电池,飞不起来后测量下电压,一般004正常情况下电池飞完(就是因为电池电力不够飞机起不来了)以后电池电压在3.6到3.7之间,如果剩余电量比这个大,你JJ有问题。如果下来后电压是这个正常值,那么你先确定你把电充慢了,如果冲满了还这样,那么证明你电池出毛病了。
2  你上次炸了以后换了什么??没换4合一吧,换了你就惨了,恭喜你跟我一样中标。
3  检查齿轮间咬合间隙,一般先用1到2张普通A4打印纸放中间,然后咬紧,上好螺丝后把纸转出来就刚刚好。
4  看看主轴是否损坏。
5  主轴没坏没弯看看轴承,这个因该坏得比较少。
6  看看有没有双桨
7  没有双桨检查下副翼角度是否正常。
8  副翼也没问题用手两边摇动下悬翼头,看看是否松动。
9 上述都没问题换个主马试试。
10  换完主马还是这样,建议把JJ拿出去,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⒈将JJ摆放于空旷的水泥地面上
    ⒉你人正面对JJ侧面离JJ5~10CM距离站定,双脚请并拢
    ⒊闭上眼睛
    ⒋双脚并拢向上跳,并跳出5~10CM远
    ⒌重复上述步骤2和4反复进行5次以上
    ⒍睁开眼睛
  如果做完上述10大步骤,不管你怎么样,我都觉得你应该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KY-E004 BEE电直用的动力:8.4V-650mAh镍氢电池包,有没有人改用11.1V 20C 2200mAH高性能锂电池来提高动力和飞行时间啊???

1.不要随便用3S锂电飞004。就算不烧四合一,马达也会很烫,寿命大大缩短。
2.用锂电最佳选择是2S(7.4v)800mAh到1000mAh。可能需要换高T数的马达齿,因为转速不够。
3.电直用电池一直都是要考虑重量的。大容量锂电固然爽,增加的重量会大大降低飞行性能,甚至让飞机飞不起来。004的飞行重量好象是300克以下,受电池重量的影响很大,所以不能用2200mAh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
1  检查电池,飞不起来后测量下电压,一般004正常情况下电池飞完(就是因为电池电力不够飞机起不来了)以后电池电压在3.6到3.7之间,如果剩余电量比这个大,你JJ有问题。如果下来后电压是这个正常值,那么你先 ..
兄弟你太牛了,佩服佩服,不顶没天理啊~

网友:
轴承不润滑,你自己加些油就可以了;如果运行后电机不是很热,应该也没有问题。换块电池试下?

网友:
更正一下,21楼少说了一点,我说的电池电压在3.6在3.7之间是单片电池,如果是2S的,所量电压应除2,如果3S,所量电压除3。不好意思,怕人误解!

楼主:
我后来把大浆扳了一下角度  就可以飞起来能飞高   不会就这原因吧
那是塑料的扳好角度后肯定会复原呀,是不是每次飞的时候多要扳一下角度呀
是不是004的大浆买回来 多要自己这样  弄呀  我买了几付  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