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C+GP750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9-08-01):
我的遥控器是-10C 2.4G 10通道 的,飞架电子设备是GP750+DS520 斜盘舵机是DS410M的,电调是YT原厂35XL的!
我在10C遥控器里,陀螺仪模式只能设置STD(一般模式),如果设置GY,就肯定不锁尾!这是怎么回事啊?别的中立,行程,延迟我都设置没问题的

网友:
关注!我的也是10c+GP750,刚装好还没试机。现在也是设成GY。

网友:
要设成锁尾的话,GP750就亮绿灯。非锁尾亮红灯。里面可以设的,可以联系我13625870009

网友:
LS中将的意思是:如果开机自检完成后,GP750的状态灯为绿色即为锁尾模式,为红色为非锁尾模式?

网友:
10C的控里面陀螺仪选择GY,SW选择对应的调整开关,感度调整里面有两个选择。开关对应两个选项。调到AVC就是锁尾,NOR是非锁尾。楼上的两位兄弟再试试。

网友:
谢谢中将,我试过了。450PRO刚装好,还没调试。通了一下电,10C的参数是从原来WING 450机的设置COPY过来的,就是与您上面说的一样,开机后GP750亮的是绿灯,应该是锁尾模式了。用SW切换了一下,就亮红灯。是否能锁住尾巴,要调好后飞一下就知道了。
另外,YT的说明书里说对于F记的控,感度应设在25-30%左右。而GY401需要设成60%左右。不知道按YT说明书设置感度是否足够?

网友A:
关于10C+GP750的配置问题

STD(是非FUTABA的陀螺仪),设置GY是:FUTABA原产的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D(是非FUTABA的陀螺仪),设置GY是:FUTABA原产的陀螺仪

您的理解是错误的。查Futaba FF9和10C的说明书里说得很清楚:STD是标准陀螺仪模式(Standard),GY是AVCS/Heading-hold即锁尾式陀螺仪。GP750应该选择GY。

网友:
下午450PRO首飞,设置GY没问题,锁的很“棍子”

网友:
锁得住就可以了。说明设置没问题,感度对于每个飞机都是不一样的,可以试飞时再调整。呵呵。。。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