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器和YT电子设备兼容问题!

楼主(2009-08-01):
我的
遥控器
是-10C 2.4G 10通道 的,飞架电子设备是GP750+DS520 斜盘
舵机
是DS410M的,电调是YT原厂35XL的!
我在10C遥控器里,
陀螺仪
模式只能设置STD(一般模式),如果设置GY,就肯定不锁尾!这是怎么回事啊?别的中立,行程,延迟我都设置没问题的。
会不会是FUTABA和YT在电子设备上,有些地方不兼容啊?

网友A:
楼主:今天看到你的帖子就很关注,我的设备除了尾舵机用9257外,其余与你一样。晚上回来将刚装好的450PRO通电看了一下,设成GY后,GP750亮的是绿灯,也就是说它是锁尾模式。
不知道你说的“如果设成GY,就肯定不锁尾”是指GP750亮红灯呢,还是指虽然它亮绿灯,但实际飞时锁不住尾巴?
我的450PRO刚装好还没调,如果顺利明天飞飞看,有没有你说的这种问题。

网友B:
请问。入手YT450POR套机。3个DS410M的舵机刚收到,接上接收器后有时亮红灯。是否能判断其中有舵机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