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2

楼主(2009-08-01):
请教下PA-2,图中红圈中的那条红色插头的线是插哪里的,有什么用处,还有PA-2上 1   2   3   4  这4个开关键要怎么调,请老鸟赐教,谢谢、、、

网友:
正反向开关 根据实际情况调 红线也不记得了 看贴纸指示吧

网友:
AUX-感度插头

网友:
传说中的三轴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