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电直FPV问题。

楼主(2009-08-01):
1。最适合
FPV
电直入门的到底是Lama,还是450,还是500,或更大。
2。没有平衡仪的的直机用来FPV会不会炸机风险增加许多。
3。直升机航模的话,如果要实现和固定翼FPV一样能自动返航,要面对具体哪几个技术难题。
4。电直
航拍
一方面要克服比固定翼大很多的震动问题,有最原始最简便的diy方法吗,如果不买厂家生产的
云台
的话,大家是如何解决?
5。电直能前进和后退和侧飞,与固定翼不一样。比如在一些障碍物的低空场合,如何全程FPV过程中,大家如何保证尾部,大桨不碰到障碍物?有类似倒车的警报器?
6。电直的
陀螺仪
敏度太高,就会使尾巴抖动厉害,影响画面;如果敏度太低,机头方向又会自动飘来飘去,影响飞行。如何解决。
7。我就见过一个搞国外FPV固定翼的视频,故意飞出可控范围以后,自动打开降落伞,让飞机降落,同时发出求救信号音,飞手能找回爱机。不知道直升机有类似的自救设备不?
8。我有450和500,如果我想入手FPV,老师们建议我先往哪一只飞机开刀?

网友A:
1 用500吧 大的稳些 虽然450也可以2不知道,应该有3不懂 等高人来解答4 云台和飞机之间用海绵垫着就行了5你用g3模拟器 把视角调在飞机上 自己体验吧,你说的问题不存在!6宁可让飞机自动飘来飘去,也不要摇摆,别忘了ALAN是用非锁尾模式飞3D的。操作技术上去了能解决很多问题。7不懂8 500 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