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平衡仪,高手请进

楼主(2009-08-01):
请问固朗平衡仪, 连接好后, 其他舵机都能工作, 就是推油门, 螺距不变化  ,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螺距不变化是什么意思呢:?舵机都能动 螺距也就能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不变化是什么意思呢:?舵机都能动 螺距也就能变啊

就是说副翼,升降,能动,  控上的螺距旋钮也能控制舵机动,  但是就是推油门时,螺距不动, 就是说油门和螺距的混控不对劲, 说明书上写要全部去除控上的混控,依靠平衡仪的混控功能, 但是我就是搞不定油门和螺距的混控啊 , 推油,螺距就是没反应,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在隐藏菜单里检查一下舵机混控模式:S1  HP1   为正确模式,如果调成固定翼的S1   AP /UP /DP 等模式,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推油门摇杆而螺距无变化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不变化是什么意思呢:?舵机都能动 螺距也就能变啊

在KQMM的帮助下, 总算解决问题, 原来是该把设置成标准十字盘模式就一切OK了, 谢谢!

网友:
我看完说明书后理解的意思是所指的关闭所有混控功能不包括ccpm,它本身是一种飞机十字盘形式而不是混控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