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1):
在车床导轨上移动的托板和导轨之间允许有框量吗?
还有那个导轨上的托板,上下搬动时与导轨框量较大,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有框量和回差精度就低了,要做到一点都没有也是很难的。

网友A:
旷量越小越好,当然,托板要灵活滑动,有时,旷量与滑动是一对矛盾,要平衡这一对,经反复调整,做到旷动量最小,滑动灵巧

楼主:
我就是用手上下搬动那个托板,和导轨有一定的框量。左右其它方向框量不明显,因为对车床不了解,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在这发个帖子请教下

网友:
LZ是TCL的NO:1?

楼主:
回楼上,我和TCL没啥关系,名字随便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旷量越小越好,当然,托板要灵活滑动,有时,旷量与滑动是一对矛盾,要平衡这一对,经反复调整,做到旷动量最小,滑动灵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可以紧一下,使其达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