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与天地飞高频头拆解对比 公布电路图 ★大讨论★ 懂电子的请解答

楼主(2009-08-01):
今天有兴趣想研究下 Futaba FM系列的高频头,35 40 72Mhz的 都是同一设计
图片与大家分享 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Futaba的高频头与 天地飞的高频头 可以互换,设备都可以正常有 射频的蓝色灯指示

图片稍后传上

这个是外壳的

后面一个是 天地飞 的高频头

可以看出 最明显的区别在于
1:futaba的用了4个可调电感(应该这么叫吧,或者叫中周),tdf用了4个。
2:futaba的插座是白色的,tdf是黑色的。这个不仅是颜色的区别,其实是结构的区别,图上看不出来。我可以告诉大家,futaba的插座是双镀金黄铜压片,比较紧。tdf是单黄铜压片(不知道是否镀金),比较松。大部分天9失控就是这个插座接触不良引起,不知道现在的tdf是否有改动。
3:futaba插晶体的地方是黑色,其实是个座子,futaba是横着插晶体。tdf是竖着插的。

天地飞高频头

楼主:
自己占位1
继续……
两个高频头 其实性能参数几乎没有区别
5插座的定义。
把电路板插座放在上方,从电路板有元件一面看,定义从左到右5个脚,分别为……
1脚: PPM 信号输入端
2脚:电源正
3脚:RF指示灯信号,当高频头发射管工作的时候,这个脚输出信号给遥控器面板的蓝色指示灯
4脚:电源负 也就是 接地端
5脚:接天线

注意下面一张图为 TDF的 电路板 反面

天地飞高频头

楼主:
图右侧插座从上到下 顺序为我前面说的 5 4 3 2 1脚

下面的图 为射频放大部分
                  和射频工作指示灯Led驱动部分,led驱动部分可有可无,不影响工作

楼主:
自己占位3
在FF9上的安装
以及天线匹配部分电路图
天线全拉出为110cm

楼主:
自己占位4
我想请教懂电子的高手,这个部分的电路有什么用,如图……
问题1:进来的ppm信号 为什么需要通过这个电路?
              是放大的目的还是什么?过滤加放大?使ppm信号更纯净吗?
后面接的两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为什么还有稳压二极管?
如果去掉这部分电路,把信号直接从插座的ppm输入端引入到点位器,性能有什么影响?

楼主:
自己占位5

网友:
靠lz把位子站完算了!!!

楼主:
我需要一定的位置发图和解说 呵呵 耐心 五个位置够了

网友:
哈哈,俺们真幸福,直机有仿YT,控有仿FB

网友:
占位应该占位明智

TUTABA的电路板和用料好像不怎么样

网友:
fm  就是调频,上面的图纸部分就是把PPM信号调制到频率合成的那部分电路上去  不知道电路是不是画错了  看起来信号路线好象有点不对   把信号放大后送到下面的那个变容二极管上去的  那个2k电位器的位置可能有问题  楼主在仔细看看

网友:
FM-PPM应该是FSK调制,移频键控。

那些电路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数字信号的高低电平转变成稳定,精确的两个控制变容二极管的偏压。这两个电压要准确,才能保证发射频率准确。稳压管是为了给出这个电压而设置的。

模电不是很灵了,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数字信号驱动的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电容们是为了滤去数字信号的杂波。

至于那个2K电位器,是能把信号传过去。不过不肯定有没有问题。

网友:
  好玩,精彩

网友:
对这个我是外行,不过看拆开后的样子我觉得天地飞的还好看点

网友:
TDF那个板子做的很粗糙啊!不过原件都很新而已

网友:
电路图有误
少了稳压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占位4
我想请教懂电子的高手,这个部分的电路有什么用,如图……
问题1:进来的ppm信号 为什么需要通过这个电路?
              是放大的目的还是什么?过滤加放大?使ppm信号更纯净吗?
后面接的两个二极管 ...
这个三极管,这样接的话,是一个非门啊。

网友:
三极管电路构成的是二阶有源滤波器,为的是将单片机送过来的方波PPM脉宽信号(谐波分量较大)进行滤波后,再对VCXO(压控晶体振荡器)进行调制,而稳压管则是为了保证当发射机电池电压变化时,加到变容二极管上面的脉冲幅度基本保持不变

我在研究遥控,希望和大家进行探讨!

请问一下哪位有PCM机子的电路图? 或者有没有PCM机子的高清照片??

楼主:
有稳压管,电路图中上部的小正方形就是78L05,忘画接地线了,其实可以看出来的。那请问各位,这个滤波放大电路去掉不用可以吗?我为什么这么问,是因为某个厂家的产品的高频头有一部分是有这个电路的,有一部分产品又没有,但都可以正常工作。另外我有pcm的,但是高频头也是用的这种。你是说pcm接收吧,是两块电路板,上下叠在一起,单片机解码pcm,接收部分是二次变频

网友:
研究很深刻啊。有2.4g的高频头设计么?

网友:
关注2.4g高频头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的高频头与 天地飞的高频头 可以互换,设备都可以正常有 射频的蓝色灯指示
可以看出 最明显的区别在于
1:futaba的用了4个可调电感(应该这么叫吧,或者叫中周),tdf用了4个。

图片稍后传上
...

楼主辛苦了!
可是数错了,FU偷工减料,5个中周位少装了1个,只有4个.
                     天地飞5个中周全装
                      TDF的晶体针比FU结实粗壮,并且金闪闪.
应该FU的成本更底,价格更低才对

网友:
好贴!终于看到了,¥#@爸的这张臭脸!

网友:
好贴!终于看到了,¥#@爸的这包滥脏

网友:
没有这个滤波电路也可以使用,某些厂家出于成本的考虑而没有加这部分
当然我觉得还是应该加上的,以滤除一些无用的干扰脉冲,因为接收机上面的比较器非常灵敏
一个毛刺都可能误触发一个脉冲,从原理上分析应该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抖舵吧
楼主可否把PCM电路共享一下,实际上我正在DIY一套二次变频的遥控设备(72M的),但是还有些问题,所以想看看成熟产品的设计,多谢
另外:这个电路一般叫"高频功率放大电路",而"高频头"是指的接收机上的高频输入混频至中频的电路

网友A:
看来还是要火眼金睛才能看清楚内幕啊
小日本做的是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也不要一味看不起中国人做的东西撒
给别人一个机会,就是给自己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要火眼金睛才能看清楚内幕啊
小日本做的是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也不要一味看不起中国人做的东西撒
给别人一个机会,就是给自己机会
呵呵,支持!有的就是一味的看不起中国人自己做的东西,这些混账东西

网友(2009-09-01):
LZ,你的FUTABA高频头有些和我的不一样,我的72M的有5个中周,高频头外面有金属屏蔽罩的

网友:
好贴啊!

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我来发个JR高频头的照片。

看看JR的做工!

网友:
怎么没见过有人拆接受的?

网友:
两个都用的是C2314做强放!
你问的那个电路就是FM调制电路,中间那个三极管是把PPM信号反相后送到FM调制电路上去。

楼主:
JR的做工不错,这个是变频板的吧,多了很多东西,我那个图是最老款的fu的

网友(2009-11-22):
在rcgroups上面見過一半圖片,也是你發的???
能在圖片上標明插針定義嗎?
多謝

网友:
高频电路,看外观是看不出好坏的,有可能看起乱七八糟的东东往往性能非常好。

网友:
JR的确是不错,焊盘都是镀金的,而且屏蔽做的不错!

网友:
我的就是TDF,是不是旱死了就好了?

网友:
低通滤波器,

网友:
正、反偏调整

网友:
这贴有内容。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看看JR的做工!

JR的混乱始终如一,连TDF都不入,很难想象知名厂家居然要在中周里塞橡皮筋来调整,这个工厂的流水线就是中学无线电兴趣小组的水准

网友:
看到天地飞在进步,希望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网友(2010-06-30):
水平都差不多。。

网友(2010-09-18):
越复杂,故障率越高,FUTABA的就够了

网友:
关键是电子元件的寿命。

网友:
高手  我看不懂

网友(2010-10-26):
好象国产的高频头都是抄Futaba的嘛,不光TDF,ESKY的高频板也是,我测绘出来的电路都极像,高放也是用的C2314,但怎么就没Futaba的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的混乱始终如一,连TDF都不入,很难想象知名厂家居然要在中周里塞橡皮筋来调整,这个工厂的流水线就是中学无线电兴趣小组的水准

JR 爲啥能飛渦噴??

网友:
呵呵,TDF飞渦噴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