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有在海里跑船的吗?

楼主(2009-08-02):
有人这么玩否?我这里海多淡水少。海里风浪大点船怕翻 还有海水腐蚀大 跑完都得自行清洗水冷管路才行吧

网友A:
海浪大,得跑2米以上的船吧?

网友B:
海浪什么不是问题,主要是海水腐蚀比淡水强N倍,你的金属桨包括电机内部轴承准备死翘翘吧。

楼主:
浪也不是特别大 内湾 基本就是10厘米以内的小波涛 找个风平浪静的时候去玩 腐蚀的问题考虑了 每次跑完彻底清洗不就行了。。。

网友C:
跑过,那叫一个爽啊,跑了两次,沉了两次,最后一次最厉害,整个发动机都被腐蚀了,费了好长的时间用WD-40弄出来了,还是记住,船最好不要在海水里跑,即便是要跑最好也是可以保证船在海中不熄火的情况下才可以试试
但是跑完了一定记住要好好冲洗发动机及循环系统

楼主:
为什么老沉船呢?浪太大翻船了?

网友D:
在大海里就是万吨轮也有可能翻船沉没,更不要说是船模了!大海是变换莫测的,前面风平浪静,可能一会就可以把你的船给卷走!

楼主:
还好还好 台湾海峡西岸内湾的内湾 要比直面大海的海平静的多 除了台风根本就没有起过浪 你就当成一片内湖有点风

网友E:
我在海里跑船 65CM 和110 厘米长的 问题是螺丝容易锈死 另外发动机寿命能短一点 如果做好防水措施跟湖里差不多 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另外海里跑容易断桨 因为有各种海菜 表面上看不出来 一般情况下周围会有真快艇 会跟它们比赛 当然 围观的人多 有时会有上百人 总之可以试试 慢慢的就知道该注意哪些问题了

网友F:
还真是要挑战高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