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保姆

楼主(2009-08-02):
我用保姆放电。。。模式为3??
把截止电压4.2V,充电电流2.2A,
电池
的图标为半个电池显示 = 一直检测
把截止电压3.9V,充电电流2.2A,电池的图标为半个电池显示 = 一直检测
就是不放电。。。。。 我用的是第一版的。。
请UNA6回复!!!谢谢

网友A:
第一版就是不能放电,我的就是,要升级啊

网友B:
早先的A6模式选择只有1、2、3,模式3是进行电压校准的。
新版的A6模式选择为1、2、3、4,只有新版的模式3为连接保姆时才可以进行放电功能。
楼主可以返回UN处进行免费的程序升级。

楼主:
模式3进行电压校准后,
我的UNA6充6S的为 4.18 、4.20、4.19、4.18 、4.20、4.19
以前都是4.20的。。
这如何解决呢??
我没有3位数的万能表。
电压校准。。我是用另一台UNA6充满电后马上校准的。。
电压校准为4.20v。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旧款的UNA6在选择模式时。一直按着ENTER会到模式9.。。这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
现在保姆没有货了

网友C:
程序设计还不够完善

网友D:
楼主!请先确认你的充电器是新版本还是老版本。
判断方法非常简单,看看设置模式的时候,模式4是否可以调出来。如果可以是新版本,否则是旧版本。
如果你需要使用放电功能必须升级到新版本固体。已经给你PM信息!!

楼主:
收到你的PM了。
我的是老版的。
老实说我是一个不在乎外表的人!!!那你做一个来卖!!!
那些说程序设计还不够完善的人。。。你们那么有本事就自己弄还是开一间厂加工!!
。。。说了一堆废话!!!自以为事的天才!!
才花450大元就要劳力士!!!你们不如去强!!!
只要加料不加价的败类!!!!!
买了una6的人如果说不好用。。。那么为什么又没人卖!!!
一些没脑的人!!!

网友E:
别发火别发火,这不符合你的性格。听说发火会瘦的 。
A6是我这几年来用过的最具性价比的充电器,不过大家买东西总是希望又便宜又好用的。

网友F:
厂家应多做出几种型号,不同型号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