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10C装个重心调节器!!

楼主(2009-08-02):
以前用6EX时装过一个重心调节器,这样遥控器挂在脖子上时操作起来舒服多了。现在换了10C由于10C挂环的方向与以往的不同,现有的调节器用不上了,等了好久比特模型终于有了适用于10C的调节器。

未装调节器前的样子。

装好调节器的10C。

再看看挂在不同位置的效果。
第一个环。

第二个环。

第三个环。

网友A:
我买了一个不能用的。。。也是因为方向问题 10C那个挂扣环的地方不能转动么 。。

网友:
我也在头疼这个问题

不过我建议冰大做这个改装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不能用的。。。也是因为方向问题 10C那个挂扣环的地方不能转动么 。。

10C的挂钩方向改不了的,所以只能用横向穿螺丝的调节器。

网友:
把控扯开! 把哪个环  DIY哈就OK了!  钱真多

楼主:
拆控改挂环的方向不建议做。挂环背面的螺母在一块板子后面,还有很多线,拆装比较麻烦,并且挂环也需要很大的改动才能旋转方向。

网友:
这个不错,我也想去买一个,以前说要拆控就一直没有去折腾了,现在好了。楼主告诉一下地址呢。

网友:
高级控,穷人用不起呀

网友:
为什么原厂就不把挂钩位置调节好呢 ?

再搞个调节器多麻烦,

浪费钱又不美观,调节器好象也不是原厂出的,厂家也赚不到钱,何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10C的挂钩方向改不了的,所以只能用横向穿螺丝的调节器。

我和朋友的都改了 用的普通重心调节器

楼主:
那说明你比较厉害,改那个挂环需要拆控及对挂环的根部进行锉修,一般的模友还是不要拆控了。再有这个调节器三个挂环的位置高于电源开关很多,大母指可以轻松放进去进行电源开及关,普通的可能要费力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