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算什么

楼主(2009-08-02):
看了老孙搞永动机的帖子,对他的探索精神还是比较佩服的。。但对他用逆变器放大10倍电能只能用搞笑来形容了。  看完帖子后突然有一想法,不吐不快,如下图:毛细管从水槽中把水运到高处、汇集后流出集水装置带动发电机、回流水槽。如果毛细管足够多,用微型发电机是否能做功?如果能做功这个装置算什么?请大家教我。当然这个装置没有什么实用性,只是用来表明一种现象,有什么错误大家可以拍砖。但请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网友:
不明真相群众在舒舒服服的沙发中

网友:
是不是大气压在做功呀?

网友:
自己搞自己,理论上是行不通地

网友A:
毛细管里的水是不能从你想像i滴水的那头滴出水来的,只能将水吸到那个地方。

网友:
算作 气动能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细管里的水是不能从你想像的那头滴出水来的,只能将水吸到那个地方。

可以吸到。毛细管内放入纤维制品(棉纱、破布等)就可以了,我曾经用破毛巾对花盆浇水,出差半个多月都没问题。

网友A:
毛巾对花盆浇水是可以的,但水桶里的水面必须高于花盘,你再试试,低了是不行的。

网友B:
不可以,既然是从低处往上吸,那弯头的短部相对与弯顶也是低处。

让这部分再通过土壤的毛细现象浇花是可以的,地下水也是这样浇灌植物的。

毛细现象也是永动机提出者的一个,我在那帖127楼有这部分介绍。

摘抄如下:

“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和理论对比分析,无理学家给出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简称为“力”的物理性质。但是,强弱相互作用不是长程力,仅仅在原子核的尺度才有效,因此,不应该当做基本力。这样就只有电磁力和万有引力。这两个力的统一是有尺度要求的,即原子尺度,论证见第六章“统一力和统一场”。

即“杠杆、弹簧、浮力、磁力、毛细管、电动发电循环、重力(引力能)、超导等等形式的永动机设计”最终还是归结为电磁力和万有引力的设计。这样,只要我们能够证明一切形式都归结为位场保守力,就可以明白保守力做功的特点,环流场强为零,即恢复起始位置时,与路径无关,总功为零,即“零功循环”,因此最终又回到了能量守恒的讨论,因此可以证明永动机不可能成功。教科书讨论保守力以关于静电力的讨论最多,因此我们就以静电场的场强环流为零为标准形式,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个等价的标准形式,就是从自然规律的根本上证明了能量守恒,永动机不可能成功。

毛细现象和浮力类似,注意,毛细现象不是“对付”重力的,毛细现象是分子原子的电磁力,也是各向同性,因此结果也是等价于保守力,如果形成循环,也是“零功循环”。不值一提。”

网友:
水盆在下面不行  只有当水管的一端低于另一端 水才能从低的一端出来

网友:
 LZ可以先D一个,如果成功了让咱们也开开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毛巾对花盆浇水是可以的,但水桶里的水面必须高于花盘,你再试试,低了是不行的。

再试试吧,低了也可能行。因为水是被土吸过去的,要把水汇集在一起恐怕不行。
比如在毛巾的一端放一块海绵,最多能使海绵含水饱和,要使海绵里的水溢出就要额外做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试试吧,低了也可能行。因为水是被土吸过去的,要把水汇集在一起恐怕不行。
比如在毛巾的一端放一块海绵,最多能使海绵含水饱和,要使海绵里的水溢出就要额外做功。

对啊,水面低了,水渗到花盘的土里是可以的。要滴到土里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上没错   液体可以浸润 有孔隙的物体  达到饱和不能溢出来  毛细现象 脱离毛细环境就不存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既然是从低处往上吸,那弯头的短部相对与弯顶也是低处。

让这部分再通过土壤的毛细现象浇花是可以的,地下水也是这样浇灌植物的。

毛细现象也是永动机提出者的一个,我在那帖127楼有这部分介绍 ...

此楼正解,毛细现象初中(或者高中..)就有解释过,关于这种“永动机”不能成功的原理也解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细管里的水是不能从你想像i滴水的那头滴出水来的,只能将水吸到那个地方。

正解

网友:
这个不是永动机,大气做功了呗!

网友D:
大家养过“滴水观音”吗?他会自己滴水,不过需要阳光生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养过“滴水观音”吗?他会自己滴水,不过需要阳光生长

它滴水,是生物体内在做了某些运动,如细胞收缩

网友:
毛细管不会滴出水,这是初中物理就讲过的。

网友E:
研究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100年前就已定论。

网友F:
这个想法应该再扩大点范围
比如山顶有水库,
自然循环依靠"自然力"(反正是非人类的力量)
把水(哪的都算)提到天上
再下雨汇集到水库里
通过管道水流带动发电机
水流到自然环境里
再一个循环开始
这个也永动(只要太阳不熄火)

网友G:
你先吸一口就行了

网友H:
好像家用煤油炉就通过麻绳不断地烧不断地吸。

网友I:
可不可以用虹吸原理

网友J:
啊哈哈 笑谈 笑谈

网友K:
液氮还有超流现象呢!!!!!!
直接顺着容器壁往上跑.

网友L:
虹吸和毛细现象。。
初中就研究过虹吸船。。。。但是没能像想象中那样跑起来

网友:
   发现路边的自来水阴井两年都在不停出水,支上桔子插上叶片算永动机吗?(自来水公司的修理工要收钱把路都挖开了没收不到钱人跑了,水表以外的修理费用我是永远都不会出的)

网友M:
为什么那种白痴贴还会有那几个陪着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