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电池容量问题

楼主(2009-08-02):
标称的容量是放电到多少V的容量呢 昨天做了个4S1P的A123电池组 用A8的放电功能放电 程序是放到2V截至每节 结果放出来了2800mah的容量 想知道标称的2400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你能放出 2800mAh ?佩服

常规放电到 2.5V ,厂家的指标是放电到 2V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放出 2800mAh 的

网友:
充电器的放电计算感觉比较怪异,参考而已,当不得真。不过一般漂100mah左右,你这个也漂太多了哦。

楼主:
GTPOWER的A8 见鬼了?

网友:
估计是出错了,A123电池设计就是2300ma,怎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的容量是放电到多少V的容量呢 昨天做了个4S1P的A123电池组 用A8的放电功能放电 程序是放到2V截至每节 结果放出来了2800mah的容量 想知道标称的2400是什么情况呢?

shutter,你设定的放电电流是多少?有没有用表测过。如果实际电流比设定的小,那么显示2800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设定5A 实际A8放电功率是一定的 4S的锂铁只能到1。8A 没测实际电流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 显示的放电容量都是软件计算出来的 软件就算1.8A*放电时间 实际放电电流可能没到1.8

网友:
估计LS的设想是对的,不可能多那么多啊

网友:
应该是充电器的软件算法差异。我用高精度电池测试仪10A放电,与EOS0610DUOII也是10A放电相比,容量数值是一样的。几十节A123电池(飞客全新),最大的放电容量为2430MAH左右,最小的为2359MAH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