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自己加工的 暴力东东

楼主(2009-08-02):
用铜线保护枪管,直接这样弄上去居然误差没有超过万分之五英寸:

车螺纹以后:

用一英寸1144冷轧钢棍车的制退器:

网友:
床看着熟。
卡盘貌似是环球的?

网友:
环球卡盘?

网友:
在外P比这还贵!

网友:
是模型吧

网友:
貌似 雷明顿700

网友:
这东西也能造

网友:
老外的技术实在强

网友A:
那个是老外(黄皮肤的)自己D了个制退器而已,bs楼主误导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和转贴不转出处。。。

网友:
估计是静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老外(黄皮肤的)自己D了个制退器而已,bs楼主误导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和转贴不转出处。。。

出处 大家细心看看图片就知道了

网友:
有个问题!哪位给说说,螺纹车完了怎么保证被螺接的零件部分的定位?比如被螺接零件的孔正好是水平或是垂直的?谢谢

网友:
D了个消音器

网友:
喏,看看吧~
不过不太明白你为啥要把狗口车小~
直接做个转换头就可以了~我M82A1的都做过~
用M4X1的逆牙~

网友:
小白的哥哥

网友:
卡盘不是环球的吧,是无锡建华的,好象.楼下的说一下是不是

网友:
出口的产品好像齿轮面都磨过,很亮的。我的25齿轮面就没有这样亮。

网友B:
雷明顿不是手拉栓的吗不,需要制退器吧,,应该是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明顿不是手拉栓的吗不,需要制退器吧,,应该是消吧

这是枪口制退器用这产生平恒排气减低後座用,

网友:
制退器车的很糙,对狙来说枪口形状对精度影响蛮大 膛口装置通常要精绞而且是浮制式管子 随便那么弄恐怕影响管子原来有的振幅模式要牺牲一点精度  床子眼熟华飞的吧  那狗是真铁吗?是国人有这狗还是老外用国产床?

网友:
警察来了

网友:
制退器,真铁减小后座,提高精度,狗是装饰。真铁制退器出焰形状、方向、大小很讲究,与口径、使用弹种有关,螺纹要有卡扣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