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铣床机箱摆头转头有何用处?

楼主(2009-08-02):
各位前辈高人大家好
小弟有一事不明白  在此请教
许多铣床的机箱都能摆头或转头
一般圆立柱许多能水平360度摆头
方立柱许多能左右垂直90度转头
请问在实务应用上有何用处?

感谢各位前辈高人不吝指导  感谢感谢^^

网友A:
铣床和洗澡的过程差不多,左擦擦,右洗洗,上摸摸,下搓搓。 鸡头会摇就像手能伸到后背一样。你说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床和洗澡的过程差不多,左擦擦,右洗洗,上摸摸,下搓搓。 鸡头会摇就像手能伸到后背一样。你说爽吧?

精辟

网友:
可以当镗床用

网友:
铣斜面用吧

网友:
肯定有用

网友:
机头转转容易擦到平时不容易擦的灰尘。 (根据二楼的说明猜测的)

网友:
基本没有用,关键是找正麻烦啊。
如果可以像回转台那样用摇把摇,那么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可惜大部分都是用螺丝的。

网友:
如果你想用还是可以试试的,我用过是很方便的。不过找正了也要时间。

网友:
有需求才会有那样的设计,肯定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