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航灯做好了,但是会抖舵,求教

楼主(2009-08-02):
辛辛苦苦把夜航灯做好了,接在第五通道上,却发现有干扰,会抖舵,电机突然会自己转。怎么办啊?9X2的控,大红鹰PPM免晶体6通接收。

网友:
抖舵原因是接收机供电,改成单独供电就行
另外PCM接收机也会好很多

网友:
同意楼上!
电力不足啊
加个小钮扣电池就行了

网友:
另,
五块钱广场地摊买个发光魔棒拆了
其中已经配给三块电池
五个发光微型LED管
外加一个点触开关
还有个频闪控制集成电路块

网友:
楼上的办法好

楼主:
用纽扣电池的话我怕万一空中没电了,什么都看不到了就不是炸机这么简单了,尸骨无存啊。发光魔术棒我也想过,总觉得没自己做的LED + 漆包线轻。

楼主:
请教用纽扣电如何解决万一空中没电的问题?

网友:
正常不会的,电力不会瞬间消失,只会变暗。

网友:
看你怎么接了。如果用5V供电给夜航灯是不行的。

网友:
那麽多灯,经接收机再供电吃不消了吧。电源直供要注意一下电压,又怕灯吃勿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用纽扣电如何解决万一空中没电的问题?

你换上新电池
用两三个月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