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新手做JJ

楼主(2009-08-02):
小弟是在两个月前才接触模型飞机的,上初中的时候做过泡沫船和铁皮车。那时没有多少零用钱,买不起控,就用三夹板做个盒子,面板上装几个换向开关。再用几根长长的漆包线与车上的马达相连,方向舵也是马达和皮带转动的,不能自动回中。
车身是用文具盒的铁皮做的,F1的样子,超酷,动力是挂在腰上的6V干蓄电池
看到一些模友对   (决不建议新手自己制作JJ!!!~~~)的贴子争议挺大,在此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见笑了
本人一向喜欢速度,所以只上涵道。在坛子里潜了半个月水后,看到一些老鸟DIY的飞机爽飞,心里就痒痒了。
选定机型后就着手开工了,在论坛上找了一些SU-27的图纸,打印出来。买来KT板和一些大大小小的工具,在淘宝里购了所需的电子设备。十天功夫~~~~搞定!
找了两天才找到合适的试飞场地,首飞还算顺利,不敢做大动作,心情激动!飞了一分多钟降落(还是坠落比较贴切些)没什么大碍,模拟器和真机还是有差距!!!!
换了电池再次起飞,加速全油门~~~~~~~~~爽~~~~~~~~~~~~~~~~~掉头回来~~~~~~~~~~~~~~~~~炸机!!!!!!!!
最后分析原因是平尾轴上的热融胶松动,导致升降舵失灵     后果是机身折成三段  设备还算完好
一个人试飞,所以没有录视频~~~~~~~~~~~
第二架选定F-18,已经动工了!
给新入门的仁兄提几点建议
动手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还要多动脑,刚开始不要心急,慢慢来
多潜水,坛子里有许多老鸟的经验值得借鉴
多练模拟器!!!!!!!!!
别怕失败,但是千万别失败三十次
整机做好后只顾着找场地试飞,没来得及涂装和拍照
顺便上几张过程图
声明:小弟发此贴不表示本人支持新手直接上涵道机
涵道机要从慢速机过渡!!!!!

网友:
好啊!兄弟,我支持你,会多次的顶你的 ,
新手不自己做JJ,永远不会真的懂飞行,呵呵,练得再好也不是JJ的主宰啊 !

楼主:
发几张正在做的机机图纸,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T45到了几天懒得装,最主要的是怕炸,做的机机炸了再做,买的炸了可没那么简单
T45配的是XXD75A电调    64MM   KV4800小黑的涵道   电池也是小黑的  4S  2200毫安  25C  够暴吧    过几天装了再上图   还要多练练模拟器

网友:
支持但不建议。

网友:
:loveliness: 做得很不错哦 这飞机有特点 呵呵 全是饮料瓶  可以用小饮料瓶做进气道
记得要给涵道风扇密封好 跑气了 效果就不好了  推力可能下降

网友:
支持!做的不错啊!继续努力

网友A:
先学走再学跑啊,这样炸来炸去有撒子意思呢..

网友:
你那电调哪买的,价格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走再学跑啊,这样炸来炸去有撒子意思呢..

LZ说的有道理,谢谢
但是个人的喜好不同,有的喜欢飞电直,有的喜欢飞油直    飘飘    等等   ~~~~~~
我就对涵道着迷。首飞升空后感觉机机没模拟器上的灵活,飞着不顺手,可能有点超重吧(起飞重量1080克)但不一会就找到手感了,模拟器练的好,也要配合实践,SU27的如果不是因胶松动了,升降舵拉不起来,不会就那么炸掉的。
下次把机机舵面传动的可靠性再提高一点
电调在淘宝买的40a的118元 说是黑旋风的,好像买上当了            XXD75A带散热的148     都带BEC

网友B:
这种算,我也是新人,也正在学的做KT JJ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算,我也是新人,也正在学的做KT JJ

小弟在智能手机论坛里泡了几年
航模论坛还是新人
请各位多多关照:loveliness:

网友C:
LZ你比较特殊,你是先看到论坛再上飞机,那就不一样了,你潜心学习了半个月,小时候还有基础,这个不能算新手。

我是飞了快半年才发现了论坛,刚开始时,什么叫副翼、什么是水平尾翼都不懂,更不懂的是飞机还要舵机?。。。。。。。。。。懂什么叫新手了吧!

我就这样的,看说明书,那个按钮是哪个,就照样飞了起来,而且还不炸机!

如你要我开始就自己做飞机,我怎么做啊?最多用纸折个飞机。

不要笑,象我这样的,大有人在,不玩模型的,不懂机械、电子的地球人都更我一样,你叫他们DIY个模型飞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比较特殊,你是先看到论坛再上飞机,那就不一样了,你潜心学习了半个月,小时候还有基础,这个不能算新手。

我是飞了快半年才发现了论坛,刚开始时,什么叫副翼、什么是水平尾翼都不懂,更不懂的是飞机还要舵 ...
你也太二了吧。。。

网友:
阿弥驼佛~~~~~~~~~~~~~~~~~超度它到极乐世界去吧!

网友:
楼上的,请自觉补齐这段时间没出现时候的视频,否则...哼哼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