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x6问题,厂家我也有话说

楼主(2009-08-02):
新入手的x6冲下来很平衡,但是都和实际电压相差0.05v,冲下来是4.15,不知道哪位高手改过这个充电器,基准电压在哪里调的,我改一下
还有给厂家的话,建议,能不能在软件里加一个功能,设置充电截止电压4,25v这样,有些电池需要重到4.25v,其他的所有充电器都可以调这个电压,x6就是不行,这样对于很多骨灰级玩家来说是个败笔,希望能改进

有x6用的什么单片机?加密没有?有没有改过充电器的源程序,编程台谁能告诉我,如果知道了,就不用拆机了!谢谢,会程序的朋友一定帮我看看,谢谢,与我联系,35268729,重谢!

网友A:
根本没有必要改

网友:
0.05V这个等级和测量工具的精度也有关系的  我的万用表这个等级的电压已经不是很准了(和福禄克187对比)  不过我觉得差0.05V也不是多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有必要改

你不是超级玩家,谢谢!

网友:
0.05伏所差的容量很小的,没必要。

网友:
超出1%以上的“精度”都是心理作用罢了

楼主:
我花了这么多钱买回来,不然可以买两台b6了,我要搞ou有谁帮我

网友:
X6可以设置截至电压到4.25V的
楼主不看说明书的
还有0.05V真的没意义,测量误差,电池自身压降都会产生这个误差

楼主:
loushang楼上的说话不负责任

网友:
还“超级”玩家呢,多潜水吧。多听听LS几位大哥的意见。

网友:
lz,“超级玩家”是不会用手持的3位表去测电压的,最少也得是工业级稳压电源,可以参看群内那个EOS充电器精度的测试帖,那个才叫烧。其次,充完测和放了1小时测是有压差的。最后,其实,电池充太满对于电池的寿命是不好的,对x6这个级别的充电器,不过冲,截止电压刚刚好~另外也不要觉得ls的有人和你说没必要就没你烧,动力电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拼精度的。

楼主:
你们非要抠字眼,个人喜好而已,没别的意思

网友:
楼主 所说的X6  是不是X605 这款??

网友:
差0.1V都没事的,没必要非得每组电池的电压都一模一样!

网友:
敢问楼主 用什么表量的 电压?
牌子?精度?

网友A:
虽然这个词已经很久不用了,但我还是要拿来出来形容楼主:很傻很天真

网友:
别人不懂,我能理解楼主,发起烧来真的是不可想像的。
原来有个朋友是音响发烧友(注意,不是音乐发烧友),为了追求更高音质,花2000多元买了一对音箱线(不是信号线),然后说音质有极大改善。而以我普通老百姓的耳朵来听,跟2块钱的线根本无任何差别。

所以我对楼主这类发烧友统称为“器材发烧友”,也称“器材派”,更好的设备,更高的精度,只是为了追求心理上的良好感觉,而不是为了飞的更爽。

这类用户一般都是高端用户,为了追求1%的指标进步,会多花好几倍的钱来升级设备,所以厂家对高端设备,更应该提供更高的数据指标,而价格可以多涨几倍,这对大家都有好外。

网友:
确实没必要

不过支持楼主实现自己的想法。同样的玩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玩法

网友:
实际使用没什么差别,特别是放一天以后肯定会掉下来一点的。看来楼主是个求精的人,可以理解

网友:
有可能给你源程序嘛?不如直接给你分红算了

楼主:
哎,就改一下电压么,我是搞变频器维修的,懂点电路,也喜欢烧音响,电动车充电器充电电流只有1.5,我改到2.6了,冲8个小时我受不了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想改电压,没必要批评我吧?我这用的都是胜利的表,有四五块,
群里有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玩啊,玩音响的,杭州下沙的,玩模型
从性格类型来分,我属于完美型的,凡事我追求相对完美,研究过性格的都知道。比如我玩音响,不要求效果太好,我听不出来,只要是sony就可以,我也有怪兽插头,进口包银线,sony顶级音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你的追求也许别人看来也很。。。。。。何必那样呢,人谁能无过呢?重在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这个词已经很久不用了,但我还是要拿来出来形容楼主:很傻很天真

装ac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ac就不好了!

敢问lz,你拿个x6不过是500块的充电器,你能要求它做到多少精度,对不对?它只不过是个能用的充电器而已,我想耳机设备中500块当年也就是付长线的888的价格而已,连准入门都算不上。所以lz也不要在要求x6的精度了,也不要去费劲改它的电压了。一付森海塞尔mx200,再改,也不可能和入门监听耳机想比。如果你和我一样,是那种相对追求完美且近乎有些强迫症的人,对与这个精度十分看重,或者认为首先是器材派,才有可能是技术派的话,我建议你还是选择HYPERION出品的eos0615i吧,高达12bit的电压精度,绝对是3000元内的最好设备,那种精准的感觉,是任何其他充电器都达不到的。
充电器和耳机一样,改是改不出来的,只有烧才是惟一的路。想把低价的改出高价的效果,是真的很傻很天真的。

网友:
楼主把玩音响“摩机”的思路带到模型里来了。。。现在的电子产品,象好点的充电器都已经进入数码时代。用单片机控制的电子产品,已经不适合“摩机”了。
答楼主的问题:第一,现在成熟的产品出厂前没哪家会不加密的;第二,就算很多单片机可以解密,但读出的是机器码,你有反汇编然后改程序的功夫和功力,恐怕早设计出更好的产品了

楼主:
我冲下来拿到我的充电器上要过8分钟左右才转灯,感觉没充满,我对maxpro没有意见,我只是对我充电器有意见,我个人要求比较严格,不希望我的电池发挥不到他全部的能量,我要求改一下充电器难道有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