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散热

楼主(2009-08-02):
请问哪位模友对尾电机式的电直的四合一陀螺仪做过散热,我家中有一个lama我给它的村田陀螺加了个大的散热片感觉猛加油时陀螺锁尾失效或者计算误差大的情况有所改善,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对的,我也没有专业的仪器去测量到底加油门时陀螺到底是不是会有高电流产生高温,希望了解的朋友告诉我一下我这样做有没有理论依据

网友A:
陀螺仪不需要散热啊,
是因为四合一上的电调产生的高温,使陀螺仪有温飘,需要散热的是电调上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不需要散热啊,
是因为四合一上的电调产生的高温,使陀螺仪有温飘,需要散热的是电调上的MOS管

网友:
陀螺仪本身没有温飘,就那么点电流引起的温度变化根本不足以产生足够的性能变化

但是,电调这里出来的电压会随着使用过程中温度升高,以及电池自身电压降低而降低,这个电压变化引起陀螺仪慢速偏离中点,这才是所谓的温飘

楼主:
原来是这样

楼主:
mos管怎么搞散热呢 如果粘了散热片还怎么固定在机体上呢

网友:
陀螺仪加散热器还是头回听说

楼主:
现在我发现了 我的九鹰单桨之所以会偶尔发生温飘主要还是跟电机的热量有关系 刚开始锁尾都很好渐渐的由于带着头罩热量不容易散出去电机的热量就散播到四合一附近,对本来就热的mos管再次加温,这就出现了飞着飞着突然不所谓或者尾巴左右乱摆的情况了。我现在是把原来四合一的壳子扒了换成套电调的那种热塑管半包围包装,且尽量远离主电机的热辐射范围同时机头罩也需要开窗户散热。而且最近没事儿做了个小实验,这个九鹰单桨可以和lama的四合一一起使用,锁尾相当强劲,主次电机的混控感几乎可以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