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推,还有尾桨角度的问题...

楼主(2009-08-02):
普通的450一台
然后起飞的时机体自旋很厉害,打满右舵还是自旋...
所以我查了下资料,想问问这个是不是设计缺陷啊...那个尾推,我觉得是角度不够吧
在中点的时候应该是往右倾的对不,但是我的机器是往左的
而且在最左点,转过的角度比在最右点的角度大...
文字复杂,请看图
大家认为这是设计缺陷不?我是否应该换掉这个尾推

在中点的时候...

在中点的时候...

左点

左点

右点

右点

楼主:
噢 我真傻,只要把桨夹倒过来装就解决了
没事了,封贴吧 哈哈

网友:
楼主应该尝试主旋翼螺距的调试

网友:
检查皮带,我的JJ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不是设计问题

网友:
碰见过 一位新入门的模友
新机器一推油门就疯狂的自旋..
调节陀螺方向什么的均无解..
后来
严格按照三点油门螺距调节
完美解决...

你不防也试试..

网友A:
哦,我笑得肚子痛得不行了,LS的签名......

网友:
桨夹反装后注意皮带配合

网友:
我记得以前坛子里有个专门讲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笑得肚子痛得不行了,LS的签名......

我想了好久才领会...笑了

网友:
LS的我也是看了才留意的

网友:
嘿嘿
这是一句经典的励志名言
想歪了的面壁去..

网友:
想不通,为啥桨夹倒过来装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把桨夹装反了哦~~参考下说明书,呵呵

网友:
我碰过LZ的问题,确实是控制组的事,更换后解决,不知LZ是否换过与桨夹联接的部件,这东西要配合原装那个才行,与正常的不通用的,更换后就会出现这问题,因为短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