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 测试 d26010舵机

楼主(2009-08-02):
今天收到了 d26010 测试舵机 虽然中间经历了些曲折 不过 收到舵机还是挺高兴的.
  先说说 主观感受吧。舵机做工不错。细节地方都处理的不错。唯一觉得可以改进的就是舵机外壳是全塑料的。数码舵机工作电流比普通舵机大,如果能加一层金属外壳作为电机散热那就更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没法上图,以后补上)
  测试平台 dsx9 +rd921 + gy401+山寨450

舵机外包装

各角度观察

这次准备拿来对比的舵机

    先上电 测试了一下舵机回中性能。 26010 的 回中性能不错。  迅速的 来回打舵后 舵机的回中误差不超过4度(测量方法 模仿以前论坛里面的,舵盘上加指针)。同样的方法 测试了 手中的 ino lab d261hb  结果几乎一样。同时测试了舵机响应速度。 主观感觉跟261 一样都非常迅速准确。声音也非常干净。
   接下来 将舵机装上飞机。用手抓住飞机将油门推到65%左右 。左右摆动机身,发现尾推反应迅速而有力。舵机的反应速度和力量都不错。

   因为都是主观感受,同时手上可比较的舵机只有261 所以也许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不过第一感觉还不错。有兴趣进行下一步的飞行测试。 (未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了 d26010 测试舵机 虽然中间经历了些曲折 不过 收到舵机还是挺高兴的.
  先说说 主观感受吧。舵机做工不错。细节地方都处理的不错。唯一觉得可以改进的就是舵机外壳是全塑料的。数码舵机工作电流比普通舵机 ...

回中误差4度,太大了吧,4度都谈不上回中了。

楼主:
的确是这样 我的具体测试过程 就是用指针和量角器 测量的。 快速来回打舵。停下来后观察度数的。当然这种测试 也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读数精度。测量的时候,舵机速度很快 而指针较长。也许会有微小的形变 导致测量误差。 慢速打舵的时候 回中 基本上误差不超过1度。

网友:
要说能够看到是什么电机就好了,普通电机寿命较空心杯电机差很多很多!

楼主:
今天试飞了3个电池。 感觉锁尾效果不错 不过我的舵盘不是用原厂的 而且用的 GWS的。(发现也能用)感度需要比261 舵机的 低5个字。不过锁尾手感不错 航线刷锅 都很顺畅。第三个电池后 斜盘舵机出了点问题没敢继续测试。总的感觉手感不错。 相信在这个价位的舵机里面 相信 没有其他舵机可以达到。速度上比261 稍低一点。舵机发热也不算大(相比261)。.
另外说一下我的调试方法。我一般是舵机中立点调完后 调整舵机位置 让尾旋 在尾轴的中间靠内(波箱方向)1mm左右。调试完成后在 idel 模式 连续推拉油门摇杆,看舵机是否有追尾。然后修改感度值以达到最佳配合(一般会比不追尾的感度最大值 低5~8个字)。 调试完成后 调整 dr 让尾旋自旋速度 在最舒服的速度上。我的尾舵 exp  一般在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