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收获

楼主(2009-08-02):
废铁价淘的,准备清洗

点钞机,4.5斤,7块钱,

点钞机,4.5斤,7块钱,

原来买电机把其它拆丢,现在直接用作吸尘器

原来买电机把其它拆丢,现在直接用作吸尘器

楼主:
5块钱的无刷电机风扇,看见是5根线,只想买来研究,红黑线接12v是150mA,串上个18v(共30v)转速飞快 ,其它线沒反应

网友A:
5块钱的无刷电机风扇,看见是5根线,只想买来研究,红黑线接12v是150mA,串上个18v(共30v)转速飞快 ,其它线沒反应
其他线用来测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块钱的无刷电机风扇,看见是5根线,只想买来研究,红黑线接12v是150mA,串上个18v(共30v)转速飞快 ,其它线沒反应
其他线用来测速的?

还不清楚,能转我就不拆了

网友:
我电脑的cpu风扇也是5根线

网友:
哎……我这里怎么没有废品回收站……

网友B:
是测速的,智能空调车上的。 看见有点钞机。。。修修好,数钞票很爽的哦!!

楼主:
点钞机刚拆完

网友C:
照这样买用不了多长时间,别墅就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测速的,智能空调车上的。 看见有点钞机。。。修修好,数钞票很爽的哦!!

三条测速线?外面是否还有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这样买用不了多长时间,别墅就满了。

拿去你的"工作间"放

网友:
哪怎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条测速线?外面是否还有控制电路?

进车载电脑了(或空调控制器)。 大巴和高级拖头及轿车有带恒温空调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车载电脑了(或空调控制器)。 大巴和高级拖头及轿车有带恒温空调功能的。

我将三根线分别接地或正压转速不见变动  ,

网友B:
三根线很多是霍尔感应输出(光电的也有,线圈也有),相当于伺服电机,跟电机供电无关的, 三根线有一根接5v,一根接地,一根用示波器能看到转速相关脉冲。: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根线很多是霍尔感应输出(光电的也有,线圈也有),相当于伺服电机,跟电机供电无关的, 三根线有一根接5v,一根接地,一根用示波器能看到转速相关脉冲。:loveliness:

谢谢  ,现在只能单速用作散热风扇了

网友:
LZ淘的时候要走街串巷的吆喝吗?

小声的问一句:方法能开源吗?教教大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