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怎么设置锁尾模式和不锁尾

楼主(2009-08-02):
我的尾仪现在打方向会自动回中,应该就是所谓的不锁尾模式吧,锁尾模式应该是方向到一个位置就锁死的吧!
我误调了控的驼机正反,现在调不回来了,各老鸟帮帮忙啊
现在一飞,尾巴就转圈

网友A:
不会。没用过锁尾陀螺

网友B:
陀螺仪感度混控(以天地飞WFT09为例)
------------------------------------------------------------------------------------------------------------------
如果用普通陀螺仪
在高级设置里面进入陀螺仪感度混控在模式一项用普通(模式)
如果用锁定式陀螺仪
在高级设置里面进入陀螺仪感度混控在模式一项用AVCS(模式)
具体步骤:(以GY401为例)
1.模式设成AVCS
2.混控设成(开)
3.控制设成(开关C)建议设置A/C/D/E这种两档开关,操作方便一些。
4.位置设成0 把(比率)调到NOR45%,這個就是锁尾的感度
5.再把位置设成2 把(比率)调到AVC48%,這個是不锁尾的感度
最后按EXIT退出,就设置成功!
注意:有些陀螺仪(如GY401)接电時,一定要在锁定模式,才会成功初始化。
----------------------------------------------------------------------------------------------------------

楼主:
咳。都没人帮忙,还是自己摸索最重要
kds2.4g的控
在控设置有个S3里面也不知道是设置什么的,GL说明书里也没有介绍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你自己看看吧,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