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度的高温下玩船。。。蕉头都热溶了(多图,视频)

楼主(2009-08-03):
8.2 再战艳阳天,船瘾大没办法还要去,好在还有啊珺的小车接送 ,不然虚脱都有可能。。。。

我的工作安排:继续测试两条船

O艇是油船壳改电船,73CM长,宽23CM,用了硬轴直轴系,电机3674,2000KV,经过测试后因船型问题居然用不上压水板,浆也是用到43.9浆才有速度,可能是用了直轴的原因吧,电池要用6S  A123

CAT就已经基本定型了,把舵位往前调了调,只剩最高速度测试了。。。

视频:

上了6S  A123,速度明显提高了,只要肯上电池速度还能上的,我不是船主就不搞了

O艇因为船体大和重,要上6S  A123才有速度,后来浆终于断了,估计要用金属浆

碳纤军X

好天气啊,水飞也来了

好天气啊,水飞也来了

就是这两宝贝~

就是这两宝贝~

样子不错,可惜是油船壳改电的

样子不错,可惜是油船壳改电的

一体化

独家的一体化的水刀压水板

独家的一体化的水刀压水板

硬轴直轴轴系,独门秘技

硬轴直轴轴系,独门秘技

够简洁了吧

够简洁了吧

军刀

啊珺部军刀

啊珺部军刀

起步不错

起步不错

军刀

军刀

军刀

军刀

网友:
 cat好灵活!!!

网友A:
蕉头熔应该是那条0艇哇

网友:
很有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蕉头熔应该是那条0艇哇

不是,是CAT那条

正极的蕉头有锡流出

正极的蕉头有锡流出

网友:
乖乖

好厉害哦。

网友:
这么高温度!

网友:
高压
高速
高温

网友:
有75这样喔

网友B:
LZ的2条船和我的一摸一样(CAT和O),我的O用KV1845的3674,440的浆,6S速度都差不多,貌似这个船也就这速度了。不过有点疑惑,用43.9的浆电机会不会过热?我用440的浆都是改了电机单独水冷,电机温度才刚刚好的。

网友:
到此一游。谢谢老虎。2条船的极限速度合理配置。应该怎么样?

包括电压、电调、浆。

网友:
流锡,那有100多度哇,厉害!说明焦头接触电阻大了点。

网友:
白色的O,轉速很高,速度不上去.
槳變形了

楼主:
刚才看过报纸才知道昨天广州的室外温度是39.6度!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2条船和我的一摸一样(CAT和O),我的O用KV1845的3674,440的浆,6S速度都差不多,貌似这个船也就这速度了。不过有点疑惑,用43.9的浆电机会不会过热?我用440的浆都是改了电机单独水冷,电机温度才刚刚好的。

这个船壳本来就是油船的,船形都比较大,船首带深V形,船尾端有一段小平面,阻力大,不适合跑高速,更不适合跑电的,用直轴来跑是逼不得已,原装的直轴问题多多,我改用我的直轴轴系,抬高了尾部的轴位,尽量调整到最好的轴位效率,现在还要换不同的浆来提高效率。
我的浆是43MM的直1径,0.9的螺距,和你的440比,虽然直径大了3MM但罗距低多了,另外我船尾的轴位提得较高,一定程度上减低了浆打水的阻力,所以温度不会太高

轴管伸出尾部70MM

轴管伸出尾部70MM

轴管离船底10MM

轴管离船底10MM

角度大约有负2~3度

角度大约有负2~3度

网友:
楼主在那里跑船,真是好快,我都做紧自己的船,但进度好慢慢,有空才做做。

楼主:
我D系大学城中心湖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