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铁的新用法--铁板弯折

楼主(2009-08-03):
2MM钢板直角弯折。用3MM铣刀铣了0.7MM深的槽,还是掰不动。深更半夜的,不想用榔头敲。
忽然想到压板。。。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这样装夹

楼主:
平口钳矫正一下。要90度直角,就要弯到大概80-85度,回弹回去正好。

楼主:
看,很准吧。

楼主:
今天干活损失太大了,断了一把9MM的铣刀,2把2MM的钨钢刀,一把3MM的白钢刀,迸了2片40MM的锯片刀,将近40大米没了。。。
总结:
其中2次都是工件找正后忘了紧平口钳--以后一定要检查工件加紧后再开机。
锯片刀两次都是进刀方向反了--工件移动方向一定要和锯片刀转动的切线方向一致。
还有一把刀是电话来了,手一抖,进给量大了点。--弄个自动走刀器还是很有必要的.
还有一把刀是“自由落体”自己跳楼了。。。--不能随手把刀放在油盘里。

网友:
折弯新方法

网友:
铣掉了么?那不是强度低了就跟1MM板折弯一样了? 来找我吧 折弯机两下搞定

网友:
不赞同这法。铣台可能因此爱损,精密钳也不是用于这等玩法。
弄一个大点的钳工台钳就能解决你的问题。敲、压、挤等力气活不要让机床完成。

网友:
好方法  下次做活灯开亮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干活损失太大了,断了一把9MM的铣刀,2把2MM的钨钢刀,一把3MM的白钢刀,迸了2片40MM的锯片刀,将近40大米没了。。。
总结:
其中2次都是工件找正后忘了紧平口钳--以后一定要检查工件加紧后再开机。
锯片刀两 ...

损失挺大的

网友:
还是用桌虎钳来的划算,这玩意便宜,我就经常这么干······精密平口钳这么干很费银子啊

网友:
我3MM钢板也不用这么干,多事一举...时间是金钱

网友A:
我发现坛里好多DX没台钳~~~~

网友:
--工件移动方向一定要和锯片刀转动的切线方向一致。
这个不是太懂,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坛里好多DX没台钳~~~~

不会的,凡DIY第一步先买的必是台钳,无论大小总会有一个,只是因为太普遍所以没SHOW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凡DIY第一步先买的必是台钳,无论大小总会有一个,只是因为太普遍所以没SHOW而已。

3H兄说的是一步步中毒的通常规律~~~我的第一个是上初一,老爸花19米给买的8CM的桌虎钳。
但在这魔坛里,有不少一进来就是被车,铣,钻给放倒了,根本就没走前面步骤~~~

网友:
确实是晚上干的活,照片光线很暗。

网友:
我的台钳太小,精确地折弯怕崩了台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