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 四通无法接电脑模拟

楼主(2009-08-0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 SANWA 四通以前一直好好的,我用的凤凰
模拟器
,G3, Areafly 都能玩,前一段时间由于线接触不良经常时断时通,最近我把线重新接了,玩了一段时间,现在基本上无法控制了,有时动几下,有时乱动。
我把所有的接线都换成新的了,还是不行,又换了一台电脑试,情况还是一样的。但是我的控本身我试了连接接收控制
舵机
电机
都是正常的,连电脑的时候我晶体都拔掉了,希望不要是控的问题,这东西连个维修的地方都没有,是凤凰模拟器的问题吗?

网友A:
既然以前g3,areofly都能玩,那就用那两个试试。如果都不行了,那就是控的问题

楼主:
我就是用 areofly 试的,凤凰只是3合1的全能模拟器硬件狗,不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