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调机是如何保护自己

楼主(2009-08-03):
安全第一!有多少人有保护措施的

网友A:
把电机线拔掉

网友B:
好好保护自己啊

网友C:
最好的保护,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如加电前注意油门位置、注意大家控的频率、不要在人多的地方玩等

网友D:
我都是把油门锁定开关打开的

网友E:
插电前油门锁定!然后看一眼油门杆位置

网友F:
 主要靠人品保护,相当强大的~~~

网友G(2009-10-26):
拔电机线最稳当!

网友H:
用脚踩着直机!
让你丫的动~~

网友I:
马达线拔掉,头戴护目镜,防毒面具

网友J:
最稳妥的是拔两根电机线,如果不好拔的装配方式就油门hold。
双桨一般是让飞机飞起来眼平看,不会飞只有用手拿住看了,注意,看到马上举过头顶油门最低,最大程度减少可能的伤害时间,当然,ls说的眼睛、防毒面具什么的喜欢都可以带上,如果lz有摩托车头盔那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K:
绑在椅子上 跑出50米带上头盔护目镜 用望远镜观察有没双桨 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L:
拆马达线+大浆

网友M:
14楼说的极是!

网友N:
电机线拔了 大浆拆了 要么 带好摩托车头盔

网友O:
lz不哭,很多人等着我们去相遇呢

网友O:
啥子帖子捏,就没看出来好!

网友P:
不玩就最安全。。。

网友Q:
调双桨时,把机机固定在专用台上,再把台子搬到门洞里,根据桨盘的切线选定保护墙,人闪在墙后,确保即使射桨也射不到自已,哈哈。

网友R:
我的是亚拓450 sport 有缓启动功能,什么保护都不用做
不过最好还是拔马达线或者油门锁定什么的~

网友S(2010-01-01):
最好的方法还是把电机线拔掉,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