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6100的使用

楼主(2009-08-03):
听说JR的控可以使用AR6100的接收,就入了一个,现在不会使用啊,想请教一下怎么使用,有说明书吗?

网友A:
如果楼主的控也是DSM2格式的,只要对频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的控也是DSM2格式的,只要对频就可以使用了。

谢谢,不过听人说这种小接收通道的分配与RD721不一样,是吗?

网友:
搜 老金  的帖子有详细设置
引用老金的帖子:
2.4G AR6100/AR6100e 固定翼和直升机接线法
电动直升机接法

从上往下:

aux1  螺距
gear  陀螺感度
rudd  陀螺
elev   升降
aile   副翼
thro   电调
batt   只在对码时插入对码头,平时不用

ar6100上陀螺仪用的就是gear通道,感度设置也是直接通过调gear通道的行程。一般正行程对应速率模式感度,负行程对应锁尾模式感度,切换通过gear开关。控也允许用户通过专门的“感度设置”菜单调节陀螺仪感度,但是必须先在开机菜单里激活这一选项;同时,用来这个方法后,感度自动与飞行模式开关挂钩。

电动固定翼接法

从上往下:

aux1  副翼舵机2(独立双舵机)
gear  起落架
rudd  垂直尾翼
elev   水平尾翼
aile   副翼舵机(单舵机或用Y线连接的双舵机),或副翼舵机1(独力双舵机)
thro   电调
batt   只在对码时插入对码头,平时不用

副翼用独力双舵机时,控的菜单里要做相应的设置。

AR6100x不适合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