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算是电池质量问题?

楼主(2009-08-03):
刚买的电池,电池和电调的插头刚碰到就啪的一声,然后再插上去,电机电调都没反应。我以为电调坏了,把电调包装都剪开了发现没什么显现的损坏,然后换个电池,电调是好的。再用万用表量下电池发现电池没电压,用电量检测器1S,2S有4点几伏的电压,3S的没有电压。问了卖家,卖家让我拆开看看,然后拆开看了好久没发现哪里有线断掉,最后终于发现是电池的一个电极片齐根断了,看上去像折断的感觉,然后把断的电极扳下点就跟电池接触到了,看上去正常了,电压也都好了,然后另一边也看到那电极好象焊前为了调整角度折的很厉害(要折好几下才能折成那样子)问卖家这算不算质量问题,卖家说只有电池C数不够,或起鼓才算电池质量问题。请问电池质量是这样算吗?

网友A:
这不算质量问题。
这电池是废品,废品无所谓质量问题。

楼主:
卖家现在肯换的,但是说要我出快递费,那这种情况应该是我出去的邮费还是来回的邮费?

网友:
最多付去程的快递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卖家承担来回的运费

网友:
晕。这还不是质量问题呀。外部质量都不能保证,就别说C数了。
C数够不够,那是扯蛋,一般人,咋测量C数呀。

网友:
呵呵,碰到这个情况,不应冒然拆电池,直接退回

楼主:
是卖家叫我拆开看看,我想也是,如果是小问题自己可以解决的话就不用寄来寄去那么麻烦了

网友:
你就不应该拆,直接寄给卖家到付更换。

拆开卖家就有借口了。

楼主:
那个卖家好象声誉还可以的,就是三国模型那边的菠萝,以前看到人家评价不错所以我这次在他那买了200多的配件

网友:
商家说是质量问题就是质量问题,说不是就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质量问题。
这电池是废品,废品无所谓质量问题。
有道理

网友:
是他让你拆的,换!

网友:
而且来回邮费都是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卖家好象声誉还可以的,就是三国模型那边的菠萝,以前看到人家评价不错所以我这次在他那买了200多的配件

卖家人应该还是不错的,我以前在他那里买过一些小件,多出来的几块快递费他也给折成小件发过来了。LZ和他协商一下吧,这个钱他应该能向上家要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