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松机风门问题。

楼主(2009-08-03):
今天把小松上了磨车台磨机。基本上三下就能着机。但想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啦开风门着机后,一切正常但把风门关了就会马上停机。应该如何调整呢?

网友A:
是因为!

富油!!
風门是冷天气用的,作用是给机器作濃一点的气油混合气体,以作低速時的比例配合,(起动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油!!
風门是冷天气用的,作用是给机器作濃一点的气油混合气体,以作低速時的比例配合,(起动時)

那船跑的时候风门是关闭还是要打开的?

网友:
打開的!

广东地区一般起动都很少用上的.

网友B:
那船跑的时候风门是关闭还是要打开的?

当然是开着的。气温低或冷机启动时用的。路过说两句。

网友:
张生:風门是冷天气着车时用的。如果船跑的时候风门关闭。那风油比过大。跟汽车原理一样。化油器那种。

网友:
你死不死啊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开着的。气温低或冷机启动时用的。路过说两句。

你死不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