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右手油门改左手油门

楼主(2009-08-03):
请教各位高手,有台esky的E004是右手油门,要如何改成左手油门,我原本有个左手油手的摇控器,是不是直接把右手油门上的晶体,拔出来换到左手油门上就可以了是吗?谢谢

网友A:
直接将右手拔出换到左手上就可以了
不客气

网友B:
还要看频是不是一样哦,35M和72M不通用的哦

网友C:
 你先搜索下老贴啊,我就已经改了两个了,

网友D:
你可到ESKY网站下载说明书
http://www.twf-sz.com/china/down ... 4%BB%FA%CF%B5%C1%D0

网友D:
还有频率一定要一样,不然改了也没用.

网友E:
按照官网上的方法,我已成功的将左手改为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