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右手油门改左手油门

楼主(2009-08-03):
请教各位高手,有台esky的E004是右手油门,要如何改成左手油门,我原本有个左手油手的摇控器,是不是直接把右手油门上的晶体拔出来换到左手油门上就可以了是吗?谢谢

网友A:
直接将右手拔出换到左手上就可以了
不客气

网友B:
esky的网站有说明

网友C:
拔线就不用了,你也拔不出,有个简单的办法,你先把油门那边的金属卡子装到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升降舵杆子的一个回位弹簧和杠杆拆下换另一边,你记住,怎么拆的怎么装,很简单的,然后把线给剪了,反边接起来,但是别弄错了,中间的线接中间的线,浅色接浅色,深接深。这个方法最快,我自己用的这个方法,目前没出过什么问题。还有复杂点的就是从前面把两个控制器全拆下来,然后把油门和升降舵的电位器和控制杆分离,然后装在同控制杆的另一边(在左边的装右边),再把两个控制杆换下位置就好了,这个方法就是比较烦躁,其实也不难,拆电位器拆得我想砸控

网友D:
450的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