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fire 请看 gps模块照片

楼主(2009-08-03):
左边 黄金眼说是 1hz的   bs原带的 我在淘宝上买的 外观 跟 bs自带的 一样  好像都是台湾出的      怎么区分1hz 5hz      我这个刚买的 能改吗 怎么改啊

左面新买的 右边 bs自带的

左面新买的  右边 bs自带的

左面新买的 右边 bs自带的

左面新买的  右边 bs自带的

网友:
GPS不能用,有可能是OSD主板掛了,我上次也是因為GPS的問題才買一塊"新"的裸體主板..如果你把GPS寄給我,我可以幫忙測試一下那個gPS天線到底有沒有用..

楼主:
卖家 测试过了 说是 gps的问题

网友A:
是GPS的问题,你的GPS模块是 SC-1513,  应该买 MC-1513 的。

SC-1513 是用美国 SiRF Star III 芯片 的模块,和MC-1513 用的 台湾芯片底层指令不兼容的,而且只支持到1HZ

所以,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GPS的问题,你的GPS模块是 SC-1513,  应该买 MC-1513 的。

SC-1513 是用美国 SiRF Star III 芯片 的模块,和MC-1513 用的 台湾芯片底层指令不兼容的,而且只支持到1HZ

所以,用不了。。。

高手啊,佩服!

网友:
ldlwy, LS20033, MTK方案, 是Dragon, RVOSD, BSOSD, EZOSD, CYCLOPS ,几乎所有现在流行OSD都在使用的 5hz gps, 这个模块默认出厂是配置在1hz, 而你买的应该是全语句的 1hz模块,ls20032,方案都不一样。

需要兼容的gps,知道底层配置协议,配置成BSOSD和 CYCLOPS OSD支持的语句和波特率: 5hz, 38400bps, 只有3个语句: GGA, VTG,RMC.
电压3.3v,当然这个到不重要,可以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