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求助500的问题

楼主(2009-08-03):
我的500安装好了,可存在一个问题,给油就抖尾巴,
开始以为是感度高,可JR的控,感度都降到55%了,还是一样,
给油还是抖,想请教下前辈,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网友A:
用的是什么陀螺的啊 ?
估计是你陀螺上的R 和 N没有设置好!
反相下!
是陀螺上反就OK了
还有就是控上时锁尾模式哦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520+9254,不过朋友给设的,不会啊

网友B:
给油当然要小抖尾了

网友C:
通道接对了没有哈...

网友D:
你这个配置是好东西啊,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
试着把感度降到50左右,我的设备和你一样,我感度在50以下

网友E:
JR 感觉低于50。。。
厉害

网友F:
FU要在50以下
JR要在50以上的,看来没看说明书啊

网友G:
如果是原厂动力,悬停油门设置在70%,抖尾应该会消失!悬停螺矩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