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发射模块能不能换?

楼主(2009-08-03):
我有个6通的天地飞 发射模块可能坏了,还有一个杂牌4通道的空,能不能把4通的发射模块换到6通上?

网友A:
可以的,应该就三根线

网友B:
应该可以
但要动手能力哦

楼主:
谢谢 电子基本不动,但是焊东西还行哈哈哈哈

网友C:
那如果原来是35MHZ的,可以换成72MHZ的吗?

网友D:
求教!关于27M的晶体
求教!关于27M的晶体
高手们!27M的晶体插入FUTABA接收器,可否配固定的27M频率的玩具车或玩具飞机的遥控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