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金属的斜盘驼机,不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用什么?

楼主(2009-08-03):
辉胜的9克实在不想用了,想换国产的数码金属齿驼机。。。
恒吉的933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还有北田的D213 有没有哪位朋友用过?
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A:
MD922是锁尾舵机,斜盘舵机应该选择MD933,它的一致性非常好,带堵转保护功能,扭力也较大,作为斜盘不需要锁尾舵机那样的高速度。现在的MD922和MD933都是使用的futaba同厂电机,性能很稳定。

网友B:
用恒吉933吧,现在的和以前的舵机,好很多了

网友C:
933多少G?